维修美版苹果五卡槽线路的方法

楼主(2014-12-11):
1.换SIM。

2.拖入SIM卡后,卡启动开关是否工作。

3.卡座是否接触不良。

4.查卡座各触片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5.拆除DZ 101-RF。

6.重植通讯CPU。

网友A:
支持楼主,图文并茂

网友:
图优点暗,是不是我这大屁股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图文并茂

有同感,图文并茂的帖子我都喜欢看一点

网友B:
楼主有图纸上转那就更好了

网友C:
图片有水印,看不清,楼主能打包吗,刚好在修这个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片有水印,看不清,楼主能打包吗,刚好在修这个故障

维修美版苹果五卡槽线路的方法:

网友(2015-01-10):
压缩包里的清楚吗

网友:
不敢动啊,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美版苹果五卡槽线路的方法:

下个下来看看,希望清晰

网友:
压缩包也不是很清楚,跟上的图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图纸上转那就更好了

不错  看看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