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显卡分辨率不可调

楼主(2014-12-11):
9600显卡双DVI接口19寸宽屏+DVI转VGA头,死活调不到1440x900,兄弟们支招吧!

网友A:
9600显卡没有VGA接口?不可能吧?调不到1440x900?系统识别到显示器型号吗?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示器问题吧   我一台电脑一样不能调到这个分辨率。  换个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不可调,不然就是显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
先装驱动再调分辩,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代换不好使就是GPU有问题了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600显卡没有VGA接口?不可能吧?调不到1440x900?系统识别到显示器型号吗?

没有VGA,真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VGA,真的没有!

真没遇见这样的显卡!还真是没有VGA接口,长见识了。你的显示器系统显示的是非即插即用的,估计还是没有识别到显示器参数。

网友:
显卡驱动不正确吧,卸了驱动重新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
估计和我加了DVI转VGA有关系,没办法我的显示器没有DVI接口,显卡重新驱动无效。

网友:
可以自定义设置呀。

网友:
奇葩的问题……棘手,莫非是传说中的山寨产品吗?

网友:
就是转接口的事,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转接头,一种是屏。如果转接头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
汇报:换了22寸1920x1080、品牌转接头、又换另一个DVI接口,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