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的比较另类的15秒关机故障

楼主(2014-12-11):
今天早上一老客户拿过来一台电脑说是开机15秒就停了,说下班过来拿,我直接拔下硬盘电源、插电插诊断卡,按开关发现一路正常跑码,接上显示器正常点亮...显示了错误告警;

     屏幕错误提示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百度搜索故障原因可能为:

1、将主板上的5-6/7-8 USB模式跳线短接成1-2针即可。

2、你的CMOS的校验码出错了,原因可能出在你的USB设备上,请尝试恢复BIOS出厂设置,或更换USB设备,要不然还有可能是你的CMOS电池没电;

3、拔掉前端的USB线。

更换了电池拔下开关线和USB链接线......再试故障依旧。

怀疑主板USB设备过流保护,15秒关机,大家都知道无非就是USB供电跳帽、还有USB过流检测信号USB OC# ;

二话不说先把板拆下来,一看傻眼了是华硕P8H61-M LX3,看来看去就是没发现USB供电跳线帽,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既然没跳线帽那也排除了跳线的可能;没有跳线帽接下来就找USB OC#,最快的办法自然是从图纸找...

搜了一下自己只有LX3 PLUS 和LX3,都对比了下,LX那个元件位置不一样,LX3 PLUS 元件位置一模一样;打开LX3 PLUS 找USB OC#

输入USB,S_USB_OC#出来了,可是惊奇的事出现了,把列表里的所有OC#点了一遍,点位图上还是一片黑白,没有任何标注,当时也分不清什么情况,就想着难道是这个板没设计有USB过流检测吗?不太相信;

根据经验,USB OC#一般在南桥旁边,由472和822排阻把USB接口的5V供电分压成3.3V进入南桥,接着把万用表调到蜂鸣档,一支表笔点USB供电的保险,另一支表笔把南桥附近的排阻两边都划过一遍,没有一个响的,至此思路走进死胡同找不到出路了。

    我的个绝望啊!以试一试的心态打开另一个H61图纸P8H61-M LX,元件位置完全不一样,只希望USB OC#有什么相似之处可以参考,输入USB 点列表里的USB OC#,有了···

但似乎作用不大,手头的板那个位置根本就没排阻,想想修块板,以前还能收80块,最近最多只能收50,有的客户还在一边看着修,结果看我十几分钟简单弄弄就好了,死赖着只给30块,越想越不是滋味啊,为了这50块钱我在这想破脑袋,真开始怀疑自己选择入这行是不是选错了,恨不得把板往地上一摔然后就说桥坏不修了····

     哎!毕竟是自己开店,要让客户相信我们的技术,还是忍忍吧,离开维修台来到楼梯间坐了十几分钟抽了跟烟,看着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想不通人这一生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既不愁吃也不愁穿房子也没漏风漏雨,何必活得这么累,都是虚荣心在作祟吧?都在互相攀比罢了。

算了吧,别人怎么攀比那是别人的事,我现在必须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努力工作,回到维修台,修机器时当修到没有思路的时候,让自己先静一静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就想着吧,既然有USB过流报错,那无论如何主板肯定有过流检测这个信号,而从以往遇到的华硕来看,USB过流检测信号都是进南桥,那不管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最终主板都要提供一个过流检测信号给南桥,而同一型号的桥脚位功能应该都是一样的,顺着查不行我们可以反着查。打开元件位置不一样但有USB OC#的那张图纸,找到桥里面USB过流检测信号的点,然后再打开元件位置一样但找不到USB OC#的图纸,在桥里边找到相同位置的那个点,本意是想看看那个点的电压在这个板上是怎么来的,没想到竟有意外收获;

大家仔细看,发现了什么??是的,这个图纸并不是没有USB OC#,而是搜索列表里显示的是S_USB_OC#,而板上标注的是S_USB_OC_,难怪点搜索列表里的信号名在主板上没有显示。信号找到了接下来维修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很麻利的就在板上找到了所有USB过流检测信号的测量点,跟以往我们见到的有点不同,这个板上不再是用排阻分压,而是用独立的两个电阻分压;

32.768晶振旁边有两组:

网卡接口旁边有一组:

后置USB和VGA接口中间有一组:

经过测量,后置面板的两组过流检测信号都没电压,仔细看了看,上电阻腐蚀,量了一下下电阻有8K,猜应该也是472和822电阻分压,只是从排阻变成了单颗独立电阻,本来想从别的板上找1K和2K电阻过来换上的,毕竟比较好找,5V分压也刚好能得到3.3V,好在比较幸运找到了4.7K的电阻,换上之后电压正常,故障解除,心里又充满了成就感.......哈哈......!

说来其实很简单,原理还是那个原理,我想说的是,修板有时候要学会变通,条条大道通罗马,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走,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已经解决过或已经很了解的人请略过,轻喷。 希望能帮到一些像我一样第一次碰到的人,特别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也许会跟我一样一头雾水,走进死胡同。板是死的人是活得,USB过流检测再怎么变化也变不过那个原理,当在南桥旁边找不到与USB供电保险想通的排阻的时候,可以尝试找找USB供电保险附近与该保险相连的电阻。

如果你有耐心看完此帖,并觉得有收获,希望可以给送朵花,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

wtbdaaaa -5 赞一个!

网友:
就是这组坏了一边有5V一边没3.3V

网友:
这组也很容易话 各位维修的时候可以检测下

网友:
有这个点位图吗

网友:
不奇怪,修过了,6系列都两个电阻分压的,775都是排阻而已,

网友:
楼主的是图纸还是点位??请上传共享!!

网友:
楼主把点位图发上来呗!此贴似曾见过!

网友:
小白我又长知识了

网友A:
H61主板的USB过流 现在是单独的电阻?????????

网友:
楼主可真有耐心查的仔细那么小的电阻竟然被你找到佩服

网友:
学习 了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主板的USB过流 现在是单独的电阻?????????

现在H61的小板都是用这种小电阻的 以前都是排阻472 822组成

网友B:
这个帖是最贴心的 了  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是最贴心的 了  很详细

这种问题以前我也遇见过几次都没有修好··这次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发上来希望能帮助下别人。老师傅看见了接别奸笑我们这些新手了

网友:
楼主的是图纸还是点位??请上传共享!

网友:
楼主不但技术好,人生的觉悟也很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