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供电高低管发烫

楼主(2014-12-11):
换过U和管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 电流变化 自动开机后直接2A电流     显卡供电没有

网友A:
二修机好头疼上家干过显卡BIOS

网友:
BIOS先刷刷    不行的话按时序一步一步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好头疼上家干过显卡BIOS

二修机本来就是个麻烦事

网友:
我绝对你还是应该下个BIOS刷下。可能性大点

网友:
烫是不是芯片的频率不对

网友:
二修机就是很头疼

网友B:
供电电压正常吗?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负载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正常吗?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负载重。

不短路现在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看看那两个管子是哪个单元电路的,电感对地值怎样,能否出供电。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BIOS,不行的话再查电压时序

网友:
二修机麻烦

网友:
机器拿来的时候看到显卡被干的不成样子。就报显卡问题后来拆开一看各种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