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Z360卡LOGO

楼主(2014-12-11):
手上有一片Z360卡LOGO,来的时候客户换过南桥··我就没换,外围设备拆掉,供电IC电压PG都正常,刚才不小心量到Y7南桥25晶振不起振,有电平起来,就是没波形,晶振、电容、电阻、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给晶振供电查过也正常,那位师傅遇到过,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2-13 19:00):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及支持,板已修好,换显卡好的!(换第一个还是卡LOGO,换第二个好了!)

网友:
卡LOGO       BIOS也有可能啊   刷个BIOS吧

网友:
扇热片不好

网友A:
以前遇到卡LOGO,换U好的,先刷下BIOS嘛

网友B:
我前天碰到一个Z360 卡LOGO  独立显卡的, N11核心的  换过显卡就了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CMOS放电试了吗?换个U试试!

网友:
U 内存 BIOS 桥, 网卡,声卡, U口  没短路的吧

网友:
先刷下BIUOS看看

网友:
问题处理了吗?分享下

网友:
u口,南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碰到一个Z360 卡LOGO  独立显卡的, N11核心的  换过显卡就了  楼主不妨试试,

嗯好的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卡LOGO,换U好的,先刷下BIOS嘛

都换了···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卡LOGO,换U好的,先刷下BIOS嘛

U换过啦·,BIOS 刷啦,问题依旧!!

网友:
谢谢大家!我会用听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z360 查下集显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D:
第一次听说、、、、、、

网友:
BIOS USB 南桥

网友:
不起振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额,这样子啊,..........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说、、、、、、

故障千奇百怪,不容忽视任何蛛丝马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换过啦·,BIOS 刷啦,问题依旧!!

我郁闷啊。今天我家电视盒卡LOGO了,晕死

网友:
BIOS刷了么

网友:
外设的可能性很大的,一个个排除吧,实在不行做显卡

网友E:
手上有台 老掉电 。不显 。拆了显卡 就卡LOGO  .  换个显卡 短路了。也挡LOGO   可以参考下  显卡这块

网友F:
在这个论坛上,以前有个高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这个机子卡LOGO和掉电的问题,你找下,写得很专业和全面。

网友:
网卡,声卡, U口  没短路的吧

网友:
挡LOGO,一般是唤醒跟外设那边问题,

网友:
嗯,先看一下U口,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郁闷啊。今天我家电视盒卡LOGO了,晕死

呵呵··太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郁闷啊。今天我家电视盒卡LOGO了,晕死

呵呵··,这么逗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台 老掉电 。不显 。拆了显卡 就卡LOGO  .  换个显卡 短路了。也挡LOGO   可以参考下  显卡这块

嗯好的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个论坛上,以前有个高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这个机子卡LOGO和掉电的问题,你找下,写得很专业和全面 ...

好的,找到了,在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有关南桥控制都查一遍过去,  有的东西微短也会引起挡LOGO!

网友:
刷下BIOS   拆下网卡声卡

网友:
看下USB口  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么逗啊 !

这也叫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么逗啊 !

我都快郁闷死了

网友C:
拆开干啊·,嘿嘿!!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 换桥好了  还有换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干啊·,嘿嘿!!

早拆了,早干了,没干活啊

网友:
那不是很蛋疼!

网友:
会不会是U口短路了哦

网友:
遇到一个 进来看看那 我把显卡拆了还是一样卡 LOGO

网友:
bios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