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15,大短路,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4-12-11):
三星r415 19V短路。但我烧机,没有那里发烫,但插上可调电源 q503  q504 就发烫,是后续有短路的吗?还是这个两个坏了。。拆掉Q503 烧,没有那里发烫! 我断开保险,对地有阻值,

大神忙我分析分析!先谢谢拉
插上可调电源就显示大短路
q503 q504发烫,

图纸下载地址

网友A:
公共点短路还是很好找的,主要是各PWM供电上管击穿引起的。把上管都拆了!如果还短路,可分段检查测量,电容短路引起的也较多。

网友B:
不应该啊,只要有短,就能烧啊,或者微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只要有短,就能烧啊,或者微烫

弄了半天。,以前19V,一烧就OK。这个万用表对地有阻值,不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还是很好找的,主要是各PWM供电上管击穿引起的。把上管都拆了!如果还短路,可分段检查测量,电 ...

断开保险 对地 不短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只要有短,就能烧啊,或者微烫

那是不是现在不短了啊,是不是你方向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开保险 对地 不短路,怎么回事

断开保险 对地 不短路了,表明短路点在保险的后面,继续分段切割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开保险 对地 不短路了,表明短路点在保险的后面,继续分段切割查!

断开保险 前面对地阻值800多。后面100多。。

网友D:
感觉你对公共点的概念不理解

既然你说是短路那么是不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额 混下经验吧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对公共点的概念不理解

既然你说是短路那么是不是公共点短路?

不是,公共点都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保险 前面对地阻值800多。后面100多。。

前面坑定不断 要是真短路就好办,前面主要没东西
后面短就是公共点短路   你拆掉两个管子 前面短不短  后面短不短   管子的三端都什么情况  这是关键

网友:
短路要说具体 是管子前面短路  还是后面  还有管子G极也就是控制端 对地阻值

网友E:
先测上管有无击穿,没有就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测上管有无击穿,没有就烧板

没击穿。用1V电压烧,4.0几A  没那里发烫!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好的解决思路。楼主如果解决好了。希望能把解决的方法公布一下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在400-600欧之间,大短路一般是电容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破损了  仔细看看

网友:
要是我我就把管子都拆下来测量哪个管子坏的就换哪个

网友:
看下pwm电路的芯片吧,很多不良会导致公共点对地的,摸不出来发烫。。。

网友:
量一量,各个电路的上管。看看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拆掉MOS管,从后级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