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老显示器的开启信号为低电平有效?

楼主(2014-12-11):
碰到一批15寸的老显示器,型号没记住,改高压后能亮,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开启的信号,只发现一个屏亮后由高变低的信号线,于是跟着跑线,跑到一个三极管的b极,c极在屏亮是为高(5v),屏灭时为低,兴奋地以为就是这个器件将开关的高低转换过来,于是将高压的开启线飞到了这个三极管的c极,可是很奇怪,我飞过线来之后,此处的电压竟然降低到了1v多,灯管一直是灭的。求教论坛里的大哥老手们,修老显示器比较多的来说说,高压的开启应该改到哪里。

网友:
那可能是ADJ,一般ONOFF是挨着ADJ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接屏供电上,不过会开关机瞬间有白屏情况

网友:
有的显示器是低电平开启的,找不到的话,就接屏供电吧,不过开机会闪一下白屏

网友:
如果接屏供电的话,最好接个小一点的电阻,比如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