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一个DELL液晶显示器的问题,请入内详看

楼主(2014-12-11):
网上收了个有问题的20寸DELL显示器,发现如果隔个一天不通电开机的话,开机的时候就会发现像上面图中的问题,好像面板有发霉一样,天气越冷问题越严重,不过开机一会儿后上面的问题通通不见,一切完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也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机子我也拆进去看过了,没看出什么来,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屏的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有点不好办呢。

网友A:
屏坏.如果是LG 的屏 就难产..

网友:
有点难3456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如果是LG 的屏 就难产..

就是LG的屏,这个还能用多久?

网友:
是屏的问题!温度低时里面的液晶体变的不活跃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应该好简单的问题!

网友:
哈哈。用笔记本上面的电路图看看吧。找屏供电,应该有个电容,放电不良引起的,电容的电放不掉只能靠液晶屏自身放电,这个会出现花瓶现象

网友:
查一下评电路有腐蚀的吗

网友:
检查屏各供电电压,开机时不正常到正常时的电压变化情况。

网友:
估计屏本身坏了

网友:
关键是开机一会儿后就很正常了,然后就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有没有结果,上面给了很多种意见,有没有从简单的开始试试

网友:
还没检测,上次开壳看过,板子很新净,找个时间再看看,感觉可能是屏的问题,不是很想搞了

网友:
屏幕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