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智能手机摔坏,进水,档机等无法修复的数据恢复方案

楼主(2014-12-11):
      我们知道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个人数据存放最常用的一个设备,无可避免也会导致数据丢失的情况。比如典型的手机摔坏了,进水了,系统损坏了,等等硬件问题和软件问题,都会导致数据丢失,那么我们要怎么去恢复这些情况下手机里的数据呢?下面跟着这个案例我们一步步学习一下手机数据恢复方法。
       客户一部三星智能手机,安卓系统,由于摔坏,已经无法修复,因为CPU,字库已经摔掉点了,或者主板断线了。但是客户需要内部的通讯录和短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有把手机的字库芯片拆下来通过设备读取内部的数据进行提取。我们做维修的都知道,手机的字库就像咱们的硬盘,里面存放着系统和用户数据。现在主流智能手机使用的字库芯片基本都是 eMMC和eMCP两种规格的FLASH芯片,前者是个单纯的存储,而后者内部还集成了LDDR芯片。
       科普一下EMMC芯片的结构,什么叫EMMC,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芯片看做成一张SD卡,那么EMMC芯片就是这种结构,内部包含了NAND FLASH芯片和主控芯片,从而可以使用标准总线接口定义,也就是SD接口定义,这是个标准接口定义,由于他已经集成了主控,那么自然就不存在有算法之说,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给手机开发和量产带来更快的速度。那么既然是SD接口定义,我们只要把芯片的引脚装换成SD卡的形式,再接到SD读卡器上,自然就可以把这个EMMC装换成 USB DISK  U盘。
       下面我们看此手机的EMMC芯片:

       图中是我们已经取下的字库EMMC芯片,接下来我们通过EMMC转接器,来把他转换成USB设备,从而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数据分析。

      上图的EMMC转接器已经直接集成了SD读卡功能,此类设备X宝有卖300-500价格不等,我们把取下的EMMC芯片放到此设备里,接到电脑上,再使用DiskInternals Linux Reader这个软件来打开,(软件可以百度下载)芯片内部的分区,我们知道安卓系统是基于LINUX系统核心的,那么他有系统区,数据区等诸多分区,就如下图这样。

       那么客户的所有数据都是存在DATA区,我们只要打开DATA区找到通讯录和短信存放的两个数据库文件即可,恢复客户所需的数据。下面附上路径:
通讯录:“./data/data/com.android.providers.contacts/databases/contacts2.db”

短信是:“./data/data/com.android.providers.telephony/databases/mmssms.db”

     手机使用的都是SQLITE数据库格式,拷贝出两个数据库文件后,我们还要使用这个软件进行解析:

     下面我们开始解析客户的数据库,我以短信为例:

    用软件打开短信数据库文件,然后点browse data功能,再选择SMS意思就是解析短信数据库结构,就可以看到上图的信息和电话号码了,我们再保存下来,这个数据就恢复成功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啊 赞一个

网友A:
手机也有需要做数据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也有需要做数据恢复的??

有的,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手机的字库原来是里面存放着系统和用户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也有需要做数据恢复的??

你才知道?

网友:
芯超大师 ~!

网友:
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还是没有看明白,不过为以后修手机是个很好的借鉴

网友A:
是的 我才知道,因为觉得手机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充其量就点私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才知道,因为觉得手机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充其量就点私照吧

短信,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QQ聊天记录,陌陌聊天记录,很多时候是为了取证,比如,要查老公或者老婆的出轨证据,就需要恢复这些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信,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QQ聊天记录,陌陌聊天记录,很多时候是为了取证,比如,要查老公或者老婆 ...

谢谢罗工赐教,老衲受精了。这软件要不要钱啊?需不需要硬件支持啊?给我来一个喽

网友:
通过观看楼主的帖子,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感谢楼主的分享,弱弱滴问一句:做这么一次数据恢复收费多少钱呢?

网友:
学习呢,不知道这个恢复一下得要多少钱呢,现在有好多客户这个数据呢,不知道字库坏了,还能恢复吗?

网友:
楼主好给力,佩服,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超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好帖,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以前还是焊漆包线,看来要买个图里的读卡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