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1):
新机器开机后反复重启,用排除法解决,原来是机箱的开关线短路,换开关线解决问题。
重启

网友:
复位线吧,这样的机子最好是先拔掉外线,如USB,音频,和指示灯等,再去测,避免走弯路。

网友:
最低级但也最被容易忽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