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屏工具内部芯片型号

楼主(2014-12-11):
工具是 液晶屏测试仪第二版 因为高压条12V对地短路引起测屏仪内部烧了,拆开后发现芯片型号都被打磨掉,U5已烧焦,特此求助,谢谢! 若发错版块,望版主移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在本子的料板上找个试试啊。

网友:
U5应是MOS管吧!看焊盘结构。

网友:
MOS一只,非N即P。

网友:
觉得像是双电压比较器

网友:
我又一款你这样子的测屏仪器,你加我QQ详聊472552173

网友:
U5就是MOS管。

网友:
感谢楼上的所有师傅,我用4606装上后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