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联想B57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4-12-11):
一同行拿来的机器,在别家修过。一听到是别人修过的就没什么兴趣,修好的机会应该不大。先扔在一边。晚上忙完了其它机器后,闲来无事拆机出来看看。还好,只加焊了南桥。上电,待机0.04.无3,5V。摸待机芯片51123稍微有点温度。量3,5V待机电压没有。习惯性的加焊下芯片。上电,居然能触发了。然后开始漫长的零件排除,用铬铁一个个的试,最后加热到3V的滤波贴片电容,可以了。果断换掉。等凉了再开。还是一样0.04.再加热又可以。抽根烟思考下,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固态电容,不管三七二十一,换掉。再开,居然好了,过半小时后再开。没问题,装机,进系统。键盘有几个键不行,报价,收工。

网友A:
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电引起的?

就是那个电容漏电引起的。万恶的10字

网友:
电容漏电啊,楼主心细啊,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方法挺好的!先大面积寻找,再用烙铁单个加热寻找。

网友:
对怀疑的电容进行高温加热判断好坏。俺修家电时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