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法的使用

楼主(2014-12-11):
电击法熟称“烧鸡”法,首先要知道那一路出现短路,然后用可调电源强行给它加个电压,电压可以从小到大的增加,从0V开始,最大19V,一般不超过10V。比如:VIN电压短路,就把电源的正电压接到主板的地,把电源的负电压接到VIN上面。(烧压值一般调到比正常电压值少个0.4左右)。电流从1A开始,找不到问题,慢慢加到2A,找不到再加,3A以上风险就大了。只要途经不良或损坏的原件,此原件所经的电流会急聚上升,从而温度变高,发烫。

网友:
烧鸡法有一定的风险,一个不小心主板就危险了

网友A:
没有用过烧鸡法,那想问个问题,
如果5V待机短路,想要烧鸡,也是把电源的正电压接到主板的地,把电源的负电压接到供电处吗。楼主能发几张图吗。想学习学习啊。

网友:
期待着楼主的回复啊

网友:
烧鸡大法没有烧饼大法好!

网友:
注意一点,烧机电压一定不能高于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烧鸡法,那想问个问题,
如果5V待机短路,想要烧鸡,也是把电源的正电压接到主板的地,把电源的 ...

实地学员直接问老师吧,这属于基础了。

网友:
脑瓜子记不住,忘记了。麻烦楼主了。

网友:
正极接地,负机接供电,没有试过,这样做风险是不是太大,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为什么是反的啊 不是正极接正极  负极 接负极 么    没用过这样的方法。 希望能科普一下

网友:
19v  我一般5V  0.9A 就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