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6V 掉电

楼主(2014-12-11):
一台华硕n56v
笔记本
i7的 制造日期是2012年8月 不定时掉电 CPU温度不高 这么新的本子还是第一次修到不知道从哪下手 哪位师傅修过这给本子呀 给点思路
笔记本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加电容

网友:
新机器BIOS易坏,刷吧。

网友:
楼主可以看电流跑到哪掉电,根据电流判断大概是那个芯片或元器件故障!

网友:
掉电难搞了。一般先刷BIOS先

网友:
先软后硬吗!!

网友:
好多新机子的BIOS都下不到

网友: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网友:
先换东西试下 确定是不是板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去刷个bios先。

网友:
刷刷灰尘啦,哈哈。这思路可以不?

网友:
据说华硕的偷工减料每个电路示波器看看说不定加几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那

网友:
搞定了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