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202更换OE128后不解

楼主(2014-12-11):
电脑也是冷机开机困难,反复重启,机器热些才能启动,查看资料是OE128不良,破拆后因手里没有说的那些小的贴片电容,就用台式机主板上的6.3V1200UF的带换,开机顺利启动,以为问题解决了,随之发现显示屏不亮了,看不到主板LOGO信息,主板没工作,弄了半天没搞定,不解,哪里有什么不妥,忘师友们指点迷津,十分感谢。

网友:
换四个330的试试也许有收获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换成330UF的贴片电容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上的6.3V1200UF是电解电容!OE128则不是。

网友:
台机的同容量的两个才抵得上笔记本上的一个,你再加一个估计才行.

网友:
你找一个质量好些的电容

网友:
换两个330u的电容试一下啊

网友:
有电解电容1200的330的,无论几个都不行,开机虽不从启但屏幕不亮,CPU不工作。无奈前几天从网上买了8个胆电容,330的,今天到货焊了6个,检查好主板焊接情况,通电试机,屏幕点亮了,有了LOGO,看来问题就在电容上,我就查询不同,电解电容耐压可以做得很高,容量很大,但漏电流较大,耐温不高,胆电容相反,耐压很低,几伏而已,容量不太大,但漏电流很小,耐温较高,用在要求较高场合,正适合替换OE128,看来这就是OE128电容的与众不同了。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