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待机0.1A 3.3V正常 5一出来就没有了

楼主(2014-12-11):
E420待机0.1A 3.3V正常 5一出来就没有了 查5V后级没有短路 用
示波器
查5V电压出来的时候正常
示波器

网友:
待机0.1A电流偏大吧

网友:
是的 但是没有发现哪里短路,您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
把D95280换了

网友:
0.1A那是待机小短路了,先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再打全版各电感的对地阻值,看那个异常,哪个异常就是那一路短路了,然后慢慢修吧。

网友:
朋友,待机没有3 5V是正常的好!

网友:
查待机芯片是否缺条件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是正常的!有的机器待机5V是触发后才出现的。此机现在能触发吗?

网友:
这机器待机的时候没有3 5V的,通病是95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