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LE待机偏大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11):
有几天没发帖子了,由于这几天修的机器要么是很简单的故障,要么就是很难的故障,简单的故障又不想发,而难的又修不出来,所以才这几天才没发帖,那么今天我发这两台机的故障虽然简单,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说说的,还有最后说一句,不喜欢看过程的请绕过,谢谢

1.先说说华硕A8LE的这台机吧,此机是老板修了没修好的,没修好自然就落到我手上,在接此板时,我问了老板此机是什么故障,他说是待机偏大,摸主板上的芯片只有待机芯片发热,而且待机芯片也已经换过了,还是待机芯片发热,既然知道了此情况,本人还是觉得此机好修,但是没想到还是和我想的有些出入
在接到此板后,我接入电流表,发现电流显示0.11A,再摸主板上的元件发现真的如老板所说,就是待机芯片发热,那我们又知道在待机的时候,待机芯片发热有两种情况
1.第一种情况就是待机芯片本身坏
2.第二种情况就是LDO有短路
那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先排除待机芯片本身坏的情况,因为老板已经把此芯片换过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LDO这个信号是否有短路的情况,于是打开图纸,由图纸我们可以看出,此待机芯片为TPS51020

由于待机芯片发热,那我们就该测待机芯片LDO的对地值(LDO也就是图上所标的VREG5),我测得此信号的对地值为500多欧(正常),测到这个阻值真是让我不解啊,心想不应该啊,明明待机时待机芯片发热就是待机芯片或LDO有短路的情况,怎么这机跟我以前所修的不一样啊,到这里真是有点想不通啊,思路一下就给堵死了,于是从头屡屡,心想会不会是老板换上去的待机芯片也是坏的啊,可是转念一想,不会那么巧吧,算了,还是把它先拆下来再说吧,拆下来后,我突然想到,此芯片只有LDO5输出,然而EC在待机时的供电却是3.3V,而LDO5输出的却是5V,那么我应该查查LDO5转换成3.3V的这一路电压,或许有收获,于是查到LDO5是经过U8102这个稳压器,稳压成3.3V的

那么查到这里,我还是先测了一下U8102第5脚的对地值,果然不出我所料,U8102第5脚(也就是输出脚)的阻值为十几欧,这明显不正常嘛,那么我也不想烧板,我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EC,心想会不会它坏了,因为在LDO短路的情况下,多半是EC坏了,于是拿起风枪就把它给干下来了,然后再测U8102第5脚的对地值,发现为400欧左右了,也就是此时的阻值是正常的,看来就是EC坏了,于是换上一个EC后,再测U8105第5脚的对地值,还是400多,看来这下算是修好此机了,再把刚才拆下来的待机芯片装上,然后通电
可是没想到的是,接入电流表后,待机电流有变化了,从刚才的0.11A变成了现在的0.07A,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还是待机偏大,一摸待机芯片还是发热,看来还是有地方不良,这下更头大了,我了个去,这是怎么了,不会是这个EC也是坏的吧,或者3.3V还有短路的地方
这下本人不甘心了,这是什么情况啊,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于是想EC拆下来,冷静,冷静,想了一下,决定还是不拆了,于是本人还是回头去测了U8105第5脚,发现还是400多的阻值啊,后级是绝不可能短路的,而待机芯片发热,难道还是它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再接入电流表,发现电流还是0.07A,再摸待机芯片还是发热,这下可就真的是有点无计可施了,于是本人还是再找找图纸吧,看3.3V有什么地方可以断开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在本人的搜索下,终于找到了JP8101这个跳点,于是把其断开,没想到断开后,再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0A,无待机,(不过这也是废话,本来此机的3.3V和5V的开关就是来自于EC,现在把EC的供电断开了,哪里还有待机呢)
到这里本人是彻底疯了,这下更没思路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于是本人就漫无目的的测电压,此时的电压也无非那几个,一个就是公共点,还有就是LDO5,这些当然都不用说,是正常的,可是当我测+3VAO的时候,终于有了一丝希望,这个电压正常的时候应该为3.3V,然而我此时测的电压却是5V,也就是说U8102这个稳压器,是进5V出5V,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此稳压器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由下图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1.第一个就是稳压器本身坏
2.第二个就是FB反馈电阻坏

那么我们第一时间会想的就是U8102这个稳压器坏了,这也是本人第一个想法,于是就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稳压器换上,然后再把JP8101这个跳点给重新焊上锡,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电流依然为0.07A,再测U8102第5脚的电压,还是为5V,看来问题还是出在FB反馈这一路了,当我跑线路的时候发现,U8102的第4脚和R8130这个电阻是相连的,但是此脚并不各R8121相连,看到这里,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没错,就是断线了,于是出绝招,飞线

飞好线后,再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3A,按开关后,电流跳得完美,最后完美亮机
这可能是我修的最头痛的一台待机偏大的机器了,我想此机的故障也就是两个,一个是EC本身坏,从而导致待机偏大;还一个就是U8102的第四脚与反馈电阻R8121之间断线了,所以导致它不知道输出多少伏的电压,所以U8102这个稳压器,就直接输出5V的电压,从而使后级的电压偏高,从而也导致了待机偏大

2.此机是联想Z470的机器,板号是DAOKL6MB8G0,此机的故障就更简单了,就是不开机,当我把此机拆开后发现了惊人的一幕,EC的BIOS已经完全的移位了,而且更恐怖的就是BIOS的5、6、7、8脚焊盘全部没跟着BIOS走了,而且BIOS的8个引脚全部都变形了,真想上传张图片上来给大家瞧瞧,让大家都开开眼界,可是由于某种原因,还是不传了
真不知道这台电脑是从哪来的,也不知道这个BIOS受到了什么虐待,遇到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办呢,那就是从BIOS四个焊盘断线处重新引线出来,然后再把BIOS的引脚想办法让其还原了,弄好这一切后,再上电发现待机电流为0.01A,然后按开关,电流依旧为0.01A,我的天,难道还有什么问题,于是我就这个傻傻的查待机时EC还有PCH所要满足的条件啊,测了一遍下来,发现该满足的都已经满足了,然后再把目光对准EC,发现按开关后,NBSWON#有高低高的跳变进EC,然而EC却没有发出SIO_PWRBTN#这个上电请求信号给PCH,再说了刚才测过它们的条件都是正常的,于是乎换EC

再更换EC后,然后再接入电流表,待机还是0.01A,按开关后,电流依旧为0.01A,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想吐啊,于是转念一想,不会是因为BIOS受虐待了,所以也导致它里面的程序也受损了吧,看来还是得刷BIOS啊,可是没想到这一次我再把其拆下来,竟然发现BIOS的第2脚焊盘也掉了,看来刚才看着此焊盘是好的,其实是断开的,也就是说此引脚与EC失去了联系,怪不得会不触发呢,那么只有再引线出来,重新再焊上了,为了安全起见,本人还是刷了一个BIOS

装上BIOS后,再接入电流表,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跳得很欢啊,最后亮机
此机故障我也给个思路吧,也就是在维修的时候,如果遇到不开机,而你测了所有条件都正常,不妨试试测下BIOS的1、2、5、6脚是否和EC相连,如果不是直接相连,那也会经过一个电阻后然后和EC相连的

好了,今天此帖发到这,如有不对,望大家指出,谢谢各位

 会员1548187300鑫豆2024-6-24 09:20

网友A:
好帖,真心期待楼主能发一些跑马不显的案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帖,真心期待楼主能发一些跑马不显的案例

有啊,今天修一个就是,加焊下北桥就可以了,所以不想发,太简单了

网友C:
你是哪里的,技术不错,顶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里的,技术不错,顶你!

我是江西的,在广州做事

网友D:
好好的经验,楼主是高手

网友E:
在维修的过程中你还是比较细心的,技术和理论也可以的。
在这里我想问楼主个问题,第一个机子,稳压器进5V出5V,你已经怀疑可能是芯片坏也可能是反馈的问题了,而你是先找芯片换芯的,那么从找料板找芯片拆换用的时间多还是后面跑线打值FB的反馈找出断线原因用的时间多?呵呵,在这个过程中我觉的应该要先打值下反馈电路是否有断线或是电阻有坏的情况,因为你有点位图啊,一下子就能找到位置测就好了。
  楼主是有远程学过还是在实地学过还是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维修的过程中你还是比较细心的,技术和理论也可以的。
在这里我想问楼主个问题,第一个机子,稳压器进5V ...

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也没多想,就直接去找芯片了,以后看来还是得注意啊,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江西的,在广州做事

江西哪里啊 我也是江西的 也在广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江西哪里啊 我也是江西的 也在广州呢

江西兴国,你呢

网友:
思路清晰 。。。

网友G:
现在小泉同志修机子越来越快了啊

网友:
写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现在小泉同志修机子越来越快了啊

过奖了,还要努力呢

网友:
第二个例子如果有实物图片就更给力了,呵呵

网友H:
精彩,你的帖对新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好久不见你发帖了,是不是忙着找小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精彩,你的帖对新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好久不见你发帖了,是不是忙着找小妹了?

哪有时间去找小妹啊,还有就是本人也是新手,所以只能发发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I:
顶你咯!那边生意咋样,我这里都没事做 了,每天换换U口神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顶你咯!那边生意咋样,我这里都没事做 了,每天换换U口神马的。

这边修不完的机啊,,,,

网友:
喜欢看你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强大的维修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 赞

网友F:
吉安啊~我在百脑汇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吉安啊~我在百脑汇做~~

那有空我去你那玩吧

网友J:
小林子  你都成高手了 不错  华硕你有图纸嘛 没图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林子  你都成高手了 不错  华硕你有图纸嘛 没图不好修

你要什么图纸啊,,,,,,

网友:
楼主的写作水平还是可以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好啊好啊好啊

网友:
牛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奖了,还要努力呢

成为高手指日可待

网友:
断线的机器不是太好修啊

网友:
分用完了。~~晚上给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时间去找小妹啊,还有就是本人也是新手,所以只能发发这样的帖子了

那多发点啊,我也想变新手。那个泪啊

网友K:
我的华硕的F5SL 进水了,也是这个芯片坏了,我找个华硕的板子的待机芯片换上,刚开始短路,换过场管后,不短路了,也没有待机电流了,公共点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华硕的F5SL 进水了,也是这个芯片坏了,我找个华硕的板子的待机芯片换上,刚开始短路,换过场管后,不 ...

查条件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很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维修的过程中你还是比较细心的,技术和理论也可以的。
在这里我想问楼主个问题,第一个机子,稳压器进5V ...

正常情况 芯片坏的概率比主板断线大

网友:
泉泉偶吧、看你帖子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今天修一个就是,加焊下北桥就可以了,所以不想发,太简单了

高手啊,膜拜...

网友:
只不过有的机器真的特别难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有空我去你那玩吧

好 ~~还得多向你学习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 ~~还得多向你学习学习啊

那你QQ多少啊,,,,,,,,,

网友L:
其实芯片热的话,不光ldo会导致,3,5v短路也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芯片热的话,不光ldo会导致,3,5v短路也会发烫

好吧,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M:
楼主果然修机子很长时间啊~~第一台机子修的不错哦~~尤其是断线的~~没图纸就不好秀出来了~~呵呵~两台都是断线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QQ多少啊,,,,,,,,,

624466143~~~~

网友B:
你这话何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果然修机子很长时间啊~~第一台机子修的不错哦~~尤其是断线的~~没图纸就不好秀出来了~~呵呵~两 ...

修的时间不长,接触的机子很多

网友:
楼主理论好 写帖子写的好友耐心

网友N:
可以说你己是论坛的又一新星  钱途无量
你的贴子很平民化 通俗易懂不像有的老鸟喜欢点到即至  高谈阔论  很喜欢跟着你的思路分析故障  望继续发扬我会时刻关注你的   5分是必顺得顶起。。。。

网友O:
泉泉哥的帖子都很有技术含量,很值得我们菜鸟去学习与总结……发帖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说你己是论坛的又一新星  钱途无量
你的贴子很平民化 通俗易懂不像有的老鸟喜欢点到即至  高谈阔论   ...

你过奖了,不过我会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泉泉哥的帖子都很有技术含量,很值得我们菜鸟去学习与总结……发帖辛苦了!!!

因本人也是刚修不久,所以只能发发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P:
写的好详细啊,思路清晰,很不错!从思路方面还得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贴子很给力吧

网友Q:
又见楼主发帖,还是一如既往的经典,19楼说的很对,对小白帮助真的很大。还有楼主每次发帖过程都是很详细,虽然可能对一些大佬来说是显得罗嗦,但我们新手都支持你,越详细越好

网友:
学习了  技术不错了

网友R:
哈哈 我又看见你的贴了  第2 个BIOS问题应该学徒弄的吧焊点都掉了,白花花的银子让你赚到了

网友:
维修一定要胆大心细

网友:
好贴,楼主理论丰富,经验不错呀!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一流

网友S:
楼主 待机电流偏大 较为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啊?
方便告知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楼主 待机电流偏大 较为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啊?
方便告知下嘛?

一般都是有芯片坏了,具体还要看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有芯片坏了,具体还要看你自己了

O 答题方向明确 起码有思路了 感谢

网友T:
楼主,对线路很了解,也有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真心期待楼主能发一些跑马不显的案例

楼主可以,俩片板都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何解啊。。。。。。。

你那老乡不是在百脑汇吗 我想问他几楼  回复到你这里来了

网友U:
维修过程中可知你是个比较细心的人,技术和理论也是一流的。向你学习。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点好啊

网友V: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出手就搞定!

网友:
好细心好技术呀

网友:
回复得分。好

网友W:
现在修的越来越猛了 ! 有点跟不是行了

网友X:
泉泉哥 好几天没有发帖了,今天又看到你的帖子又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第一台修得还是比较细心的,细心才会发现问题,

维修要的就是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经验,楼主是高手

成高手还为时尚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写的好详细啊,思路清晰,很不错!从思路方面还得向楼主学习啊!

还行吧,其实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V: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出手就搞定!

我还不是高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维修过程中可知你是个比较细心的人,技术和理论也是一流的。向你学习。

你过奖了,我还要努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T:
楼主,对线路很了解,也有维修经验。

还不是很了解啊,还要努力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哈哈 我又看见你的贴了  第2 个BIOS问题应该学徒弄的吧焊点都掉了,白花花的银子让你赚到了

又不是我赚到了,而是老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又见楼主发帖,还是一如既往的经典,19楼说的很对,对小白帮助真的很大。还有楼主每次发帖过程都是很详细, ...

我会努力的,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W:
现在修的越来越猛了 ! 有点跟不是行了

此话何解啊,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X:
泉泉哥 好几天没有发帖了,今天又看到你的帖子又可以学习了

谢谢你的支持,互相学习

网友:
大哥你这是赤裸裸的灌水啊,下次再这样,我直接扣分了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第一台 断线 导致高电压进EC 烧了。。楼主修机的手法与我颇为相似、心急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每次都有可学习的地方,楼主真是心细啊

网友:
泉泉哥 发的贴 我都会看  讲的很详细 有图有真相。分析的对于我们小小白都是很有价值。

网友:
很详细呀。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很了解啊,还要努力才行呢

那是,学无止境!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不支那2个可能 PWM短路也会发烫 条件没满足也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作为一个业余的新手 自己的本坏过几次 都尝试过分析  不过每次到最后都是拿去保修 问维修员都说是bga换芯片 ...

你问他们,他们肯定不会跟你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每次看楼主发的贴 真的觉得写的很好 尤其是过程 很详细 佩服。。。。

这是我的风格。。。。。

网友:
看到你写的头就大了,细心加耐心,真心佩服!

网友AB:
第二个例子如果有实物图片就更给力了

网友AC:
看完后感觉自己还有好多东西要学呢,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多留心这样帖子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可以培养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看完后感觉自己还有好多东西要学呢,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多留心这样帖子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可以培养维修思路

慢慢学吧,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D:
先机偏高,无非是短路或者不该出的电压出来了,那个反馈出问题应该关闭输出,却直接失控,为毛不让LDO3负责EC待机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D:
先机偏高,无非是短路或者不该出的电压出来了,那个反馈出问题应该关闭输出,却直接失控,为毛不让LDO3负责 ...

你不知道那个芯片是不输出LDO3的吗

网友AE: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第二个例子如果有实物图片就更给力了

你这是不是复制别人的回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精神可嘉。。

还行吧。。。。。。。。。。。没什么精神不精神的

网友AF:
泉泉哥,我又来了      一进帖子,先拉到下面,收藏 评分 支持,然后再拉到最顶上一字一句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泉泉哥,我又来了      一进帖子,先拉到下面,收藏 评分 支持,然后再拉到最顶上一字一句慢慢看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AG:
为什么待机芯片发烫只有芯片损坏和LDO短路造成,别的原因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为什么待机芯片发烫只有芯片损坏和LDO短路造成,别的原因不可以吗

可以,只不过我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很不错

网友:
思路很清晰'理论很强大

网友:
一定要练就一双火眼精金

网友AH:
以后见到发帖,见一次我加一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以后见到发帖,见一次我加一次分

那太感谢你了

网友AI:
华硕的板待机有3V 想问一下按开机键5V是怎么来的.是通过什么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华硕的板待机有3V 想问一下按开机键5V是怎么来的.是通过什么转换过来的.

什么意思啊,说明白一点

网友AI:
维修思路真好.工作条件都知道 ,华硕的先有3V 后有5V 5V是由12V开启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正在修一台机器搞 水清楚 AMD的F83T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维修思路真好.工作条件都知道 ,华硕的先有3V 后有5V 5V是由12V开启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正在修一台机器搞  ...

你有图纸吗

网友AJ:
今天貌似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今天貌似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真巧啊,,,,,,,,,,,,

网友:
老乡技术 错

网友:
还测合吧,正在努力中

网友:
我可比你差远了

网友AK:
示波器都不会用,没正规的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示波器都不会用,没正规的学过

你自学的啊,佩服啊

网友:
以前师傅教了拆机和植球,电路和其它的自己学的,但基本上是论坛上学会的,在就是看视频

网友:
哥们水平绝对可以

网友AL:
反馈电路还是很重要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查反馈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反馈电路还是很重要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查反馈电路了、

是有点麻烦,,,,,,

网友AM:
第一台应该是U8102转换出来的电压过大击坏EC,这些机器都不难。但是却会为自己积累更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第一台应该是U8102转换出来的电压过大击坏EC,这些机器都不难。但是却会为自己积累更好的经验。

是啊,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我只想说,小泉泉,我最喜欢看你发的帖子了!

网友:
[[ 这是图纸]

网友:
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哪里有下

网友:
好,顶你下下

网友:
楼主思维清晰啊!!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强大,第二例要是有去就更完美了。

网友AN:
所有发帖的对我来说都是大神,你们是新人小白的福音,希望楼主简单的也多发一些,因为对你们来说简单,对我们就是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所有发帖的对我来说都是大神,你们是新人小白的福音,希望楼主简单的也多发一些,因为对你们来说简单,对我 ...

简单的发来没意思,我发的帖子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要不然我都懒的发,希望你能理解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看完感觉进步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那个芯片是不输出LDO3的吗

当然知道,貌似华硕总爱用线性5V作EC待机电压

网友:
修的很好啊

网友:
阿泉的帖子是一种享受!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写贴很认真,

网友:
修的蛮好的,速度也快

网友:
很细心啊楼主

网友:
很经典的案例 学会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第一机子,为什么 你只测了阻值,没有测电压啊!

网友(2015-01-12):
楼主修机器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

网友:
谢谢分享案例!维修思路很明确

网友:
就是要这样的帖子多发发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热有两种情况
1.第一种情况就是待机芯片本身坏
2.第二种情况就是LDO有短路
这个我记下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ASUS的机器确实难修,结果楼主还能修好,服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好样的

网友:
不错的两个维修,楼主师从何处?

网友:
楼主发了不少经典维修案例 贴贴经典 电脑维修思路很重要 思路正确维修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啊 衷心感谢兄弟发案例帖子 发帖子很不易这样学习案例贴必须加分支持 谢谢

网友:
泉泉哥,技术牛啊,学习了!

网友:
待机芯片本身坏

网友:
恩,这种最好修了,最喜欢修这种故障

网友:
华硕A8LE图纸发个过来咯!楼主你扣扣

网友(2015-04-13):
什么时候才有这水平,,我很期待啊。。

网友:
电压就大了一点 居然就把ec烧坏了!!!楼主细心的好啊。

网友:
离奇曲折加精彩,楼主写出自己走的弯路,警示别人少走弯路,佩服!

网友(2015-05-22):
不错,华硕的板子不太好修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好,不错,记下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受益很多,希望有多些此类的帖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就想给加分,但是现在不能对360小时以前的评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修的挺好的

网友:
谢谢指导 不错的想法

网友:
华硕不亮机修屏就好了

网友(2015-06-25):
楼主的华硕那台维修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是真能量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少清晰~~
希望还能看到楼主的精华
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泉泉哥这两个机子,修起来还真是要费点耐心。
总之修好就是ok

网友:
写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敬业 好了 等等

网友:
谢谢楼主啊又提供了待机偏高的思路啊对我们小白很有帮助呢!!!!!!!!!!!!!!!!!!!!!

网友:
楼主不光技术好 文采也好

网友:
楼主是个比较有耐心的人

网友:
有图纸还行,要是没有图纸就麻烦了

网友:
学习下,电路几成不好呀 哎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中

网友:
楼主讲的真详细 谢谢

网友:
有时真的不会想到反馈出问题呀 都是换了不行就没思路

网友(2015-07-28):
不错 信息分享出来

网友AO: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daijikai
什么情况??这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什么情况??这是????

网友:
也可以啊先收藏

网友:
维修几年了,一直感觉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

网友:
新手能这么懂

网友:
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
待机偏高这种机子,好修的时候好修得要死,不好修的时候人都烦死,今天修了个HP4411S,待机0.06明显偏高,机子有时候可以开,有时候开不了,量阻值都正常,后来用手掌心在板上待机电压连到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去摸,才摸出网卡转1.2V的管子有温度,换掉好了,靠

网友:
经常 修到此类故障,学习了

网友:
楼主 维修经验是自己慢慢积累的吗 看别人修 能积累经验吗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不过还是能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

网友:
这种故障真心不好搞。借鉴学习

网友:
这不是骨灰级别的维修师了,看得头都大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精彩,你的帖对新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
51120的那个修的不错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换EC很容易呀,我想换EC 经常要订货。

网友:
小白白路过,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也会发烫的

网友(2015-09-02):
维修要细心加细心

网友:
楼主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
技术高超呀 学习了啊

网友:
这本修的真坎坷啊。

网友:
文笔真好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
排查问题要仔细

网友:
这两个都是既出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了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
不错,对新手来说真是太好了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经验,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今天修一个就是,加焊下北桥就可以了,所以不想发,太简单了
不跑码不是一般南桥吗?怎么焊了北桥好?还是独桥呢?请指点下呗?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思路超级清晰!比老师讲的都要好

网友:
两台机器修的好不错,2分给你了!

网友:
那华硕的 我觉得应该是 5v转3V的 反馈短线 导致输出5V 然后吧EC烧了

网友:
BIOS引脚断线 这个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用疯抢吹热就有待机冷机就不出来,后来换掉滤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两个帖子总的来说写的好,适合拓展思路,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

网友:
对我这样的新手真是好帖子呀

网友:
ec是不是不需要时钟也可以读取bios并且配置ec的脚位? 在单桥里ec发出rsmrst给桥后,桥才会发出susclk给ec

网友:
楼主,贴写得不错啊, 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编辑了很长时间吧 ec和bios都坏了?感觉刷bios就能行的

网友: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
我也发现现在的机子要么很好修,要么修不好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2015-10-08):
楼主威武 牛逼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迅维都是高手,人才太多啊。

网友:
楼主高手!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求图纸,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准备睡觉,看了楼主的帖子,感觉楼主不亏是版主,技术令人佩服
必须要加分

网友:
不好意思,评分的时候提示,“抱歉,您不能对发表于 360 小时前的帖子进行评分”
无法评

网友(2015-11-07):
这帖子真心可以,就是可惜时间过了加不了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