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12-11):
测试Q513 5  6脚对地了
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一定,还有滤波电容C741等!

网友:
楼主要在放完电的基础上测,如果为零,肯定不正常

网友:
把它从主板上取下来测试不就知道 了

网友:
     根据实物,芯片应该是短路烧掉了,建议查看此芯片引脚定义图判断!

网友:
楼主,这是双N MOS管,把这个管子拔掉,再测量电感阻值,看还是不是短路,就知道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把长管拆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