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烧,烧,烧烧烧……!!

楼主(2014-12-11):
【机子】K40AB
【症状】起初开机不显,后来大短路
【维修过程】同行送来一台K40AB,说是之前不显的问题,就干了北桥,结果……不显还是那个不显,还变成了大,短,路!

废话不说,拆机先!
▶▶拆后打阻值,均无明显短路,奇了怪了!烧!由于此机电源接线在机子里不方便拿出来,就自己焊上一个电源接口,这里不再赘述。果然,电流上到2V左右的时候,摸到保隔后管发烫!

取之,测量,果然坏之——换之!
换上后测量,测管阻值正常。
插上恒流,啪!又打表!

▶▶电压调下去,烧吧!
摸到南桥发烫,不会吧~~!同时摸到它旁边的一个管子也发烫~~!!
图纸查询,得知此管为北桥供电的上管,击穿是可以理解的~~~但碍着南桥什么事了???纳闷~~~不管,先拆下上管换个再说吧!
于是更换上管,为了避免意外,下管也换了。
打阻值,没问题!!上电~~
啪~!又打表,还是大电流~~!!不用说,上管又烧了~~一测,果然~~~上管废了。
我冷静了一下。想想,三番两次上管被烧,难道桥供电芯片坏了???

▶▶再烧~!!这下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摸桥的供电芯片~~~~果然!烫手~~!!差点没把我皮烫掉,幸亏电压压得低,这桥供电为1.2V,因此烧的时候电压压得很低,但电流很大,有2V左右。当我手准备拿下去的时候碰到了旁边的南桥,也很烫!!于是,我打算把供电芯片和南桥芯片都去掉,换上新的(幸亏上次修个K40AB还留一个,话说,这一个月连修了5台K40,没一台顺利的~~~

好。这换好后,总该收场了吧?我心想。
可是,万万没想到~~~又出幺蛾子——一打阻值,换上新的上管的DS极相通,还是短路呀!

▶▶这下我先不修了,东西都放下,好好思考。回想当初是同行送来,说之前不显的,就干了北桥,然后就短路了。对~~!!是不是北桥问题!?虽然同行也说过就干一次,不过还是试试为妙(毕竟也没办法了,该用的都用了,我烧机子,机子烧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去掉北桥~~~~~再测那个上管,阻值OK~~!!!

我想,这下应该是万事大吉了!!!插上恒流,看待0.02的待机(此机待机0.01-0.03应该均为正常)我也就放心了……
但……但是(就怕但是)。不触发!~~~NND,这机子跟我杠上了我看是。
测开机键有3.3V(此开关键的3.3V并不是EC发出,是另外一路电压单独给予的),PWR_SW#也进了EC,于是测量EC供电,发现VCC只有0.8V左右电压,明显不正常。之前修过这机子,印象中这个+3VS是由+3VSUS转换的,而+3SUS是由35V芯片发出的。那就测量35V芯片的电压——果然,没有3.3V和5V!!测量芯片。VIN有19V,REF有2V,VREG3有3.3V,VREG5有5V,BOOT1为5V自举升压脚4.5V(应该为7——10V左右,师哥告诉我只要大于5V也行,这个明显不正常),BOOT2为3.3V自举升压脚为5V,判定正常。其余EN为19V,ENTRIP1和ENTRIP2无电压,还有SKIPSEL无电压。最终判定芯片损!

此芯片为RT8205,可用51125,51123,8223替换
不才找了一个51125替换,又焊回了之前拆掉的南桥及其他元器件,测量各阻值正常,插上恒流待机正常,触发,亮机!!

(下图为换下的元器件↓)

至此,维修完毕!!
此次维修不难,就是麻烦。望高手路过给予加分鼓励,新手路过给我加分你学习~~!!!!!嘿嘿,献丑了~~!!

网友:
k40AB保才是最大的麻烦,楼主是二修了,如果同行在这机上只想挣名声而放弃利润还好点,如二者都想兼得前景就不可预料啰!

网友A:
真正高手还在民间啊 ,你很给力了

网友B:
昨天才接了一台K40AB,AMD芯片组的。送来时电流还能上到1.2A。这机器我知道北桥易坏,习惯性拆机后用风枪吹了下北桥。再插上适配器,不得了,电流直接1.几安,大短了。一测公共点只有几欧,烧机烧出一堆芯片发热。吹北桥能大短,我第一次遇到。

网友C:
这机器的保护 做的太差

网友:
大短路一般比较好修 微短路的不好修 修好就很不错啦

网友:
太有心了!

网友:
你这机子修的累呀,什么都搞了

网友:
高手太多了佩服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啊

网友:
1.05V怎么好烧呢,有办法没有

网友:
那应该是 NB短了 导致老是烧这些 吧!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很少用,我用过几次吧本本弄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高手还在民间啊 ,你很给力了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才接了一台K40AB,AMD芯片组的。送来时电流还能上到1.2A。这机器我知道北桥易坏,习惯性拆机后用风枪吹 ...

这种我不是第一次遇到了,现在一看K40的机子我就颤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的保护 做的太差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