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修本本用什么波好

楼主(2014-12-11):
各位抓波高手 : 我是新手 请问一下用哪一种
示波器
又好 又便宜 日本SS7810 好不好?
示波器

网友:
国产推荐你用普源的

网友:
普源1102还可以

网友:
普源的100M的就可以了,经济实惠,性价比比较高的

网友:
好多人说数字的反应 没有模拟的快 请月饼老师给点 意见 谢谢

网友:
普源的100M的就可以,我们也在用这个,好用

网友:
请教月饼 老师 ? 用什么波波修笔记本好用 好用 快 放第一 价格放第二

网友A:
示波器一分钱一分货,不差钱当然用泰克好,性价比国产的普源认可度不错。
至于快,怎么快法?你想测毫伏级电压的波吗?
抓波高手现在基本都用数字的,说明它对于电脑信号维修,够用了。
会用的一千多的也修得出来板,不会用的一万多的也修不出来。
nyh090415
很对啊,对我来说就是再好的我也不会用啊,什么时候能会用啊
详情

网友:
有的用就行。没啥好不好的

网友:
我小白,波现在还不太会用!不过我觉得区别不大吧?毕竟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要卖实用的 我觉得不用也可以 用万用表那种的 又好用又方便 又好调节

网友:
TEK面前,日货逊色,国货只是玩具。。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准备 淘一个 二手 TEK

网友:
TEK 220 2800 行不行

网友:
价格实惠点的 浦沅

网友:
这么多人都说普源好啊,看来以后得买这个了

网友:
我用的是自制可调电源。自己做的很好用

网友:
可以自制示波器吗

网友:
我没用过示波器,不过楼主可以看那些用波波高手发的帖子里 都用什么波 ,照葫芦画瓢

网友:
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
只是修板子,国产的够用了,如果是研发的,建议国外品牌的吧

网友:
安捷伦不错我用的就这个

网友:
只要能看到波就行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也就是测量晶振的波形,几十兆的就够了。

网友:
泰克不错我一直用这个

网友:
用泰克的,普元的一般不太好

网友:
谢谢分享!也在犹豫中

网友:
刚开始我也像楼主这样纠结过,买来后我认为普通维修50M都可以(我的是普源DS1054Z),我的200M时钟能显示但不稳定,维修中主要看看时序、晶振、电压波形、掉电等等,这些频率其实不高的。当然钱不是问题的话就另当别论。

网友:
我用泰克,不过我发现利利普大屏大储存深度,很不错

网友:
支持国货,普源的100M

网友:
现在用普源100M 感觉不错。TEK不知好在哪里?

网友:
暂用普源DS2072A 价格4K7左右,感觉还行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 的 重点不是用什么示波器而是用示波器测那里

网友(2015-01-19):
14楼的说的没错

国产的就是 玩具   我前两天  因为没有钱  没了一个玩具  DS1102U  1580元   反应慢 太慢了  原来没有用过 示波器的不知道慢    用过模模拟的就知道  DS1102U 反映太慢了
普源的  DS1102U
还不如我前几年买的  虚拟40兆的 好   比 模拟的差多了

每次都要 按 AUTO  修本本的人  哪会有三只手呢   按开关一只 手  拿探笔一只手  除非用 脚去 按 AUTO 键

谁不信   我昨天到的货   1500 元转让

网友:
普源的1102E就可以

网友:
买普源的吧  100m刚好够用

网友:
用不起这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一分钱一分货,不差钱当然用泰克好,性价比国产的普源认可度不错。
至于快,怎么快法?你想测毫伏级 ...

很对啊,对我来说就是再好的我也不会用啊,什么时候能会用啊

网友:
会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