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华硕H61M-E触发断电

楼主(2014-12-12):
主板型号:H61M-E

故障现象:触发断电、间隔大概是2秒左右
故障分析
1、量全板对地值及电压都正常
2、拨掉CPU供电的单独小4PIN供电也掉电
3、对比OK板,无BIOS芯片或BIOS资料损坏也会造成触发断电这一故障
4、刷写OK BIOS到故障板上后不再断电但不显示
5、量内存槽的238脚SMBDATA无电压,打对地值正常,此信号是南桥用来识别内存的信号,如没有会造成不过内存
6、跑SMBDATA的线路画下一简图

分析了一下SMBDATA信号的来源是:
PCH发出SMBDATA_VSB经SRN3上拉后到了SQ21的D极和PU17的第5脚,
上电后12V经过一个电阻后使SQ21DS极导通 SMBDATA_VSB转成SMBDATA
7、量SQ21的D极无电压更换SRN上拉排阻故障依旧,更换PU17 UP6262后故障修复

结论:BIOS资料坏造成触发断电、UP6262坏造成无SMBDATA进而不过内存
板子修好后发现图纸也求到了,害我那么辛苦跑线
要图纸请点这里

 会员1955752元2022-10-29 16:16

网友A:
SMBDATA_VSB 这个供电是不是就是SPD供电啊    这个供电是不是可以直接飞线维修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BDATA_VSB 这个供电是不是就是SPD供电啊    这个供电是不是可以直接飞线维修啊  ?

SMBDATA是信号不是电压,3代内存和2代内存的插槽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
都修到H61的板子了,这板子还在保吧。

网友C:
遇到掉电的最让我头疼了,郁闷的很

网友D:
又学到了,原来bios故障也会引起开机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掉电的最让我头疼了,郁闷的很

遇到掉电的主板一般是先打对地阻值情况,再测量各单元电路主供电工作电压情况,如果掉电速度快的话,用示波器测量电压波形比较准确。

网友:
UP6262型号芯片在这里也是管理SMBDATA_VSB信号输出作用的,这个芯片损坏应该会导致SMBDATA VSB信号无法正常输出经过SQ21转换SMBDATA,最后通过SRN3排阻上拉到内存槽238脚工作。

网友:
此板修好耗时多少

网友:
是啊  没有想到  BIOS也会造成开机断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图纸哦

网友:
华硕质保很快的

网友:
还以为主板只有南桥和北桥的问退的呢

网友:
哇塞,不懂终于有时间发帖了,难得啊,板子搞定发帖了,呵呵

网友:
我遇到的H61板子基本都有保,,不能保的 ,,我们也没得配件!!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DATA是信号不是电压,3代内存和2代内存的插槽定义是不一样的

哦  知道了    看来还的努力学习啊   感谢解答

网友E:
楼主帮忙看下 华硕P5KPL 不过内存 主供电1.8v spd供电 3.3v 系统总线 3.3v  内存负载0.9v 但是 有两个排阻的左边0.9v经过排阻后变成0.25v。 是不是意味着北桥坏了 要换北桥

网友:
补充说明 7脚0.9v 8脚 0.25v  打值325 换过排阻 还是一样的故障 求高手指导 接着怎么搞

网友:
这两个信号容易断线

网友:
讲的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
UP6262是干什么的?

网友:
真的没想到啊

网友:
初学者 学习了

网友F:
请问楼主:“3、对比OK板,无BIOS芯片或BIOS资料损坏也会造成触发断电这一故障”怎么做?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我明天也要去看看,我有块板也是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3、对比OK板,无BIOS芯片或BIOS资料损坏也会造成触发断电这一故障”怎么做?

对比正常的主板,当BIOS芯片被拿掉或BIOS资料有问题也会造成触发断电这种故障

网友:
华硕H61的板子我修到过一例  不过是15秒关机的 杀U口的一个接地电阻8.2K的 当时的板子不用822排阻了 哈哈 但是还是那个8.2k的接地电阻惹得 换掉后就OK ,技嘉的倒是修了蛮多的 尤其多的是因为U口的6脚的二极管坏了 上电掉电。。。华硕H61还在用这个芯片 前几天我修到一个华硕P43TD的大板也是系统总线电压低,也是UP6262控制输出的,最后料板找不到这个芯片(V星P43等新点的板子有这个芯片,可惜我备货不足)所以我就撬掉6262的5脚从显卡插槽那边飞了一根线到238脚上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挺好,之样的修板的速成度就快多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帮忙看下 华硕P5KPL 不过内存 主供电1.8v spd供电 3.3v 系统总线 3.3v  内存负载0.9v 但是 有两个排阻 ...

排阻换了不行的话,不一定是北桥故障,内存负载供电有些一般是电源管理IC多。

网友:
楼主不错啊~~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修好了~跑线确实很辛苦的哦~~呵呵

网友:
不懂拒绝,你是河南的裴先生吗?向你学习,大神

网友:
掉电为什么直接就测这个电压 了呢?

网友:
一看到华硕主板,就想起822,不开机、开机掉电,很多都是822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的主板。台式。还是一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正常的主板,当BIOS芯片被拿掉或BIOS资料有问题也会造成触发断电这种故障

多谢批点。

网友:
算是比较典型的故障了 呢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厉害,跑线功夫一流。。有图纸好修,没图纸很难修。

网友:
能发个,检修思路吗?我现在供电时钟和复位查完以后不知道在查什么

网友:
这个好像要成为通病了?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对主板时序很了解呀,

网友:
技术很好,分析得不错,一看就懂

网友:
以前我也修到一个也是这个坏了的  跑线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比正常的主板,当BIOS芯片被拿掉或BIOS资料有问题也会造成触发断电这种故障

这个办法不错。 但是小点的维修店,暂时找不出好的来对比, 不至于再入手拿块新的来吧。
还有新板要立马更换PU17 UP6262 , 也不那么好找吧。

网友:
我也听老徐说了,H61 BIOS资料坏会导致上电重启。

网友:
UP6262坏引起的无SMBDATA信号,进而不过内存!跑线路功夫一流啊。

网友:
我搞个一个G41的也是SMBDATA无。取掉那个8脚芯片就正常了。不要那个8脚芯片也能正常用。不过后来还是焊回去了。芯片没坏只是虚焊了。

网友G:
高手  跑电路  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  跑电路  真是高手

是 PU17把 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好要了多少钱?

网友:
先是断电,然后不过内存,楼主很有耐心啊,赞一个

网友:
排阻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看来修华硕的板BIOS要先排除了。避免走弯路。

网友:
进来研究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啊   没有图纸真的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学到了,原来bios故障也会引起开机掉电啊

H61大多数主板没有CPU电压会掉电,BIOS不正常当然也不会有CPU电压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断开和那小八脚的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