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0e没有复位维修经验

楼主(2014-12-12):
昨天收到一块昂达a780e是同行的,我问同行什么问题,他说不开机就走了,我拿到板打一下值没有问题,上电能开机,同行不是说不能开机吗。。难道拾到便宜,那不可能不然就没有下一步了,座写am2插槽,那么上cpu竟然不能开机阿,见鬼怎么会这样呢?我又拿开cpu裸板又能开机,想不明白,难道是要检测到什么信号才能开机像品牌机一样,那就是ec问题,换ec一样,过了一夜看到大家回答,特别徐总说要上am3cpu才能开机,二话不说找了一个adx2600cpu,竟然开机了,,大家遇到这个问题一定要小心,不要犯错了,但是不跑马,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那就按amd时序来修内存,vdd2.5v,cpu 桥,总线电压来查,都是正常的阿,那么测时钟pcie插槽a13,14脚有0.4v电压正常测pcie,a11脚为0v没有复位,那么桥只收到pwr-good就有复位了,开始慢长跑路,以图手画

经过测量发现q24b极为高电平了但是q48b极还是高电平没有导通q24三极管所以换q24,q48d极恢复3.3v高电平维修实图

网友:
楼主跑线路很厉害啊,表示赞。

网友:
绘图都会了,不简单

网友:
学到东西了,楼主费心了

网友A(2015-02-27):
楼主,你的PWRGD,是怎么找到的?这种无图的板板,说一下经验

网友:
还是自己回答算了,想了一下,AMD780的须U供电芯片PWM—GD与IO的PG(或逻辑电路)传到SB750,才有复位,才能跑马

网友(2016-03-15):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PWRGD,是怎么找到的?这种无图的板板,说一下经验

一般在南桥旁边三极管对应测试点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