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再次利用烧机大法成功修复联想M3A760M V:1.01

楼主(2014-12-12):
很久没有发帖子了, 今个有空就把这片联想主板的维修过程与经验完整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遇到此问题的时候, 可以如法炮制 !并能从中获取到更多的维修经验,好了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 ,并图片中加以维修过程的说明 :希望大家老手勿喷,新手可以得到学习经验。有分加分!  没分, 捧个人场! 下面就请出我们的主人公: 联想M3A760M  其实图片中 还有好多维修的过程咋都省略号了那 ? 看不到完整的话语.........

网友:
台式主板也能烧鸡,算学到了

网友:
厉害啊这都能烧出来

网友:
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在主板上起什么做用的?

网友:
台式机烧鸡大法很少用哦!

网友:
技术杠杠的吗

网友:
LZ高手啊 我修笔记本经常用烧机 台式机没试过

网友:
后面几个烧糊的会不会是因为稳压电源导致的?

网友:
呵呵,强大啊,哥们

网友:
你那个设备哪买的

网友:
是怎么烧机的?把紫5V接上去就可以了吗,否则接下来怎么操作?

网友:
↑   应该是加大5V待机电压吧??!!      直到观察出上面的东西 冒泡出问题了。

网友:
这绝对是高手啊!!!支持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好用,,但是我学不会啊!!而且有风险!!

网友:
烧鸡大法可以饱餐一顿了,原来修主板烧机挺好用啊,以前听过没试过,我也试试

网友:
感谢大家热心的回帖! 看到还有好多对于烧机不是很明白 :其实 就是利用可调电源 来烧机 电源的功率一定要20A的这是烧台式机必须必备的 为啥 因为 大家看自己的ATX电源的线色 就知道为什么需要20A的啦 这里不在说明 自己看一下自己的电源吧 ! 而且有人误以为是用 电压来烧 其实错了 我们烧机 使用的是电流 安培  打个比方 你主板需要12V 对吧 如果我们给他加 20V的话 那么我们的主板就不叫主板啦 直接叫  爆竹  更合适  所以 千万烧机 不可加大电压 电流也不可过大 , 否则一切故障皆有可能 ! 注意 烧机一定先确认好 主板是微短或大短 才可利用烧机 不然 是烧不出来的 至于烧 哪一路 怎么烧 我说一下 比如 就拿我这板子来说 发现测量ATX 供电未有短路 阻值都正确 那么还是有短路的 因为电源报警了 亮起红灯 你们的电源可能不带报警灯 最好预备一个  我呢开始以为是12V 4口的CPU 短路了呢 拔下4PIN 不是它  既然不是它  那么脑海里就浮现出 供电的次序 第一 大家都知道 接入ATX电源首先进入主板的供电就是 紫色5V 然后绕主板一圈 回到绿色5V上 当绿色被拉低电压 这样电源的供电才会都出来 对吧 所以 我脑海里第一个反应就是 紫色5V短路或绿色5V短路 当然又排除了绿色 因为绿色一短路 直接就会开机啦 是吧 所以 紫色5V 是怀疑的第一个主要对象 接着 就利用可调电源 将做好的 接入紫色5V线 接入主板 电流在10A左右 电压5V 然后开启可调 电源  刚按下不到1秒钟 就发现了烧出的8脚芯片 哪个是给USB供电的芯片 和一个贴片电容 呗烧毁  这样我们明确了故障 剩下就是替换 ..还有好多的烧机方式 比如可以加电开机 但是 转一会就停 等等 一系列的故障 这是我们就要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圈  什么圈  就是 5V  12v  3.3v  这些电压 包括里面的 PG 5v 负12V 等 都可以利用烧机 只要主板出现短路 大短 小短 都可以烧机  有人担心把别的烧坏了咋办 ?呵呵  我想说的是 烧坏的元器件也就是我们要查出的损坏元件 明白了吧 你不去烧 就得按时序 跑线去一点一点的查 哪个更快 更捷径 相信看官比我更清楚 对吧 所以烧机的妙处就在于此了 ,希望我的回答可以解答更多在 盲懂与似懂非懂状态中的朋友吧 !!! 谢谢大家的支持 !!!

网友:
烧鸡大法有时确实很有效

网友:
利用得好,是少走弯路不说 比一点一点去查快多了 但一定要确定是 主板有短路的

网友:
台式主板也能烧鸡,算学到了、、、

网友:
烧机的时候24针应该不用插吧?

网友A:
楼主厉害、大蛋。不知3.3V对地值只40,敢烧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大蛋。不知3.3V对地值只40,敢烧鸡不??

你就是阻值是0  一样照烧  因为 烧的就是短路的元件 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