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无3v 5v 奇怪现象

楼主(2014-12-12):
这机器是 广达代工的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 。插可调电源 待机0.000A    拆机 测量3VPCU.5VPCU  都是0v待机电压没有 。。找到图纸 测量ISL6237 工作条件正常 。。用示波器测量上管控制端  插电瞬间有闪波,下管控制端  变成了5V直流。说明金保护了。。测量PL1       PL2阻值。。2个基本一致 160。。断开PL1测量前级160后继400多  断开,PL2。。测量 前级160.后继400多,,后继应该不短路。在PL1    PL2  断开的情况下  插电 3V  5V   都有1.几V  电压   慢慢上升,。。焊接上PL1,PL2  还是保护。。无意间不插适配器 ,插上电池测量3V  5V电压 都出来了。。。等一会再插电池 3V  5V  又不见了。下管的控制端也是5V  进入保护。。这是为什么。。会不会是芯片虚焊,,,没发现明显吊件。。高手给点思路  。。。。。。。。。。。

补充内容 (2014-12-12 20:42):
发现屡烧上管   已经发新片了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特别是前面两个MOS管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这个问题我也修过,但是没解决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测下  17   24脚    看电压什么样   再测下连接的那俩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3.5V前面还有很多条件你都没有讲到,我也不知道正常不,你还是挨着查吧!

网友:
没换芯片试试?

网友:
只有换芯片试试了   发现 上管 坏了  更换后 一通电又坏了

网友:
下管5V,你要查反馈,BOOT,输出的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多看看6237周围的小电容,尤其是PG上的小电容,我见过PG小电容微短路造成的这现象

网友:
查主电压呀

网友A:
我的故障是大短路  你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故障是大短路  你有图纸吗?

论坛有图  你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