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5L,显卡正反面的高清图

楼主(2014-12-12):
有人在修三星R525L的没有AMD .3代独显的,求显卡正反面的高清图,感谢  小弟QQ1156575059 。由于找不到图纸点位图,是个2修的机器,想看看有没有吊件,哪位大哥有麻烦给照一张

网友A:
一般掉件用眼仔细观测就可以发现,掉件的地方,锡盘上有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掉件用眼仔细观测就可以发现,掉件的地方,锡盘上有坑

我怀疑是上家有风枪吹下来的啊,没有痕迹

网友B:
我觉得吧,跑线试下到那个焊点处,在判断他是否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吧,跑线试下到那个焊点处,在判断他是否掉件

那么多的焊点 ,要往那个焊点跑啊,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咋跑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还没有修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