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指纹不能用 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12):
Thinkpad X1 指纹不能用 一般是什么问题?能识别到设备 驱动也是好的 请高手指点
指纹

网友:
我有台水货430s,待机下电池耗尽,指纹失效,指纹库文件也没有找到,重新做系统指纹也没有用,也能看到设备,装过驱动都没有用,后来换了指纹传感器,现在正常了,thinkpad不比以前了。

网友:
会不会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没修过, 修了这么的笔记本,都没遇见一个客户要修指纹的呢。

网友:
没修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