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26电源板

楼主(2014-12-12):
这是什么二极管,用什么代替?

网友:
型号都有了为什么不去直接买来装上。

网友:
这样的二极管,貌似笔记本主板上比较常见的!

网友:
找同型号装上去就行了吗,干嘛要知道是什么二极管,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就是普通的管,是不是升压的啊

网友:
就是买不到该型号的配件

网友:
外形一样也未必能代换呀。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