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B75-M LX PLUS双BIOS问题

楼主(2014-12-12):
此版有两个BIOS 刷哪个?

网友:
刷主bios,或者两个都刷…。

网友:
大小一不一样,一样就都要刷相同的BIOS资料

网友:
有时可以复位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内存过不去   电压正常 去官网下载了BIOS 刷了 好几个  还是不行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