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加电不亮的一小案

楼主(2014-12-12):
机型;海尔T6,版号BTC-202B 94V-0
故障现象;测试待机0.02,加电的1.5左右跳动,不显示,测量各电压正常,只有集显电压没有出来,因昨天有事没来,别人已换过CPU,刷过BIOS ,无果,今天上班一来就交给我,问过情况后测了一把,经验告诉我内存不过也会引起不跑吗,集显供电出不来的状况,找了个内存一试电流0.02--0.87--1.00--1.50--1.62--0.87--1.55--1.10--0.98,显示正常,再用他的内存擦拭装上试机还是不亮,他的内存坏了,原本如此,装机试机。
总结;I3i5的板子引起无集显供电的原因再次证明有内存引起的可能,请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好多机子亮机了才有集显的

网友A:
楼主  看你发的贴都是这样一段文字  能不能图文并茂呢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不换个内存的话 还真可能走入盲区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想带图发上,可不会截图,有点笨还不会,以后会了一定带上,是在有点惭愧,争取学会一定图文并茂,谢谢了,惭愧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看你发的贴都是这样一段文字  能不能图文并茂呢

技术好简单快捷一语道破、就是任性、再说这个本来图片就没啥可参考的呀版主主

网友:
上个亮机图片就行了

网友:
以后修到I3I5的渐渐多了,换个内存试一下省不少麻烦事额

网友:
现在有的电脑,说是有2G的独显,其实有1G的显存是用内存的,若是内存有问题,确实出现能过内存但不亮机的情况。

网友:
HM6系统的 都是 过内存才会有 集显供电的

网友:
修机器不试内存?我勒个去。

网友:
捡了个死鱼呵呵

网友:
不想多说什么

网友:
又长一个经验,看了以后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我一般修之前都会 换换CPU 内存的  呵呵   这个习惯 要好好保持哦

网友:
能听到系统声,没有显示呢?是内存的问题吗?同一机器的

网友(2015-01-17):
内存CPU是必须先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