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植球时0.6钢网是放0.5的球吗?

楼主(2014-12-12):
请问在植球时0.6钢网是放0.5的球吗?最近有时间了,想练换桥,都堆着好几片坏桥的主板了。
主板

网友:
还是放0.6的

网友:
钢网上面表示多少的就放那么大的锡珠

网友:
钢网表示多大放多大。

网友:
就是0.6的。

网友:
肯定还是0.6啦。
装太小不好的。

网友:
为什么要放0.5 你没有0.6的吗!!

网友:
这个是看桥 或者显卡要求 大了会把显卡拔坏

网友:
我值了好多次了,都不成功。多练几次

网友:
学习了,植锡株换桥我也不会搞,也没BGA焊台,示波器,维修也挺麻烦的

网友:
0.6对0.6 0.5 对0.5

网友:
植桥是个技术活,我现在也也还是个桥杀手啊

网友:
这个还不知道吗,铜牌维客怎么混的

网友:
网上多大的放多大的

网友:
钢网上写多少
就装多少
这样植球做桥丰满

网友:
大了会连 小了会虚汗焊不好 要一样的我感觉 一瓶锡珠也没多贵 弄好一个的钱就差不多买一大瓶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0.6的 和钢网号对应就行

网友:
和钢网号对应就好

网友:
一般都是对应的放 有些显卡放稍小一些的 还有内存颗粒

网友:
呵呵!我也没换过桥!刚好学习了!

网友:
我的0.6的珠子用完了,用0.5的也一样

网友:
练手倒是可以的

网友:
事实证明,做了好几次都成功了。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网友:
一定放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