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底座下面的是钽电容吗?

楼主(2014-12-12):
刚刚开始学,cpu底座下面通电后爆了一个芯片,像是一个黑色的钽电容,上面标写:
01EB9   d

是100uf的电容吗?多少伏的,然后是D型吗? 谢谢啦!

网友A:
在其他台式机上面找个相同位置 或者 cpu附近拆个装上就行 不过要先测试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其他台式机上面找个相同位置 或者 cpu附近拆个装上就行 不过要先测试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嗯,不过手头没有这种的,估计有短路,不然不应该这么容易爆掉~~

网友B:
CPU附件的应该是固态电容。

网友C:
应该是贴片电容,电压应该不高,几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附件的应该是固态电容。

在cpu底座下面中间的一个,黑色的,比普通贴片电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贴片电容,电压应该不高,几伏就可以

嗯,现在找不到型号,比普通的贴片大,

网友D:
没错,是的!但是那个没有也不影响的啊,拆掉就OK了啊

网友:
这个形状这个位置,应该就是钽电容了,有个100UF2.5V就可以了

网友E:
烧爆成这样就应该是CPU供电部分有个别上管击穿短路导致12V直接进来加在相位脚上,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上CPU,有可能会烧了您的CPU,建议您查好所有上管的D极和S极不短路后再装上这个钽电容

网友:
找同版位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爆成这样就应该是CPU供电部分有个别上管击穿短路导致12V直接进来加在相位脚上,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上CP ...

好的,我检查下~~,十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是的!但是那个没有也不影响的啊,拆掉就OK了啊

没有不影响稳定吗?

网友:
没事儿的  钽电容最容易坏了   没有了也不会有事儿的  反而有多半还经常坏

网友:
是钽电容。。。换上去比较好。。
这样对机器的性能也好些。

网友:
在cpu底座下面中间的一个,黑色的,比普通贴片电容大~

是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说CPU边上的大电容。

网友:
装上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