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M3-581TG图纸 还有机器掉C壳后的全貌

楼主(2014-12-12):
各位大大手上有这个机器的 帮帮忙··· 这个机器少个CMOS电池 我不知道该接哪里了 谢谢!!!

网友A:
淘宝上搜一下这个型号的主板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也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一下这个型号的主板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也要求

找到了 NND 没在主板上  在读卡器背面 通过排线链接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