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认3T硬盘

楼主(2014-12-12):
一个3T硬盘拷数据,在win7系统下认不到盘,用disk打开看到是mbr格式的,前面有2T分区,后面空闲800G左右,这种有什么软件能在win7系统下认到mbr格式的3T硬盘吗?

网友:
MBR的只能认到2T的,2T以上的要GPT格式的好像哦

网友:
转换个格式不知行不?没用过3T的,只用过1T的硬盘……

网友:
GPT格式和MBR格式,轻松互转,用DISKGE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