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图三包重装系统

楼主(2014-12-12):
一台宏图三包电脑重装系统,装完后操作一切正常,关机再重开时,屏面显示英文,意思是”磁盘出错“,但U盘插在上面开机就正常,感觉在BIOS设置也没错,以前都是这样设置的,怎么现在就出现问题呢?还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吗?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不行拿给新硬盘装起来看看

网友:
系统和硬盘都换了,还是一个样。是电脑主板出故障了吗?

网友(2015-05-14):
重写引导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