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独显认不到。

楼主(2014-12-12):
客户拿 过来的时候说是玩游戏很卡,先从软件入手,重装系统,发现独显没认到,有时集显都有!号。怎么装都 不行,没办法,直接报价说显卡坏了。然后拆机测试,发现显卡没供电。一打阻值,对地短路。把几个330的电容拆了还是一样,最后烧机,也没发现哪里不对。最后在显卡上测小电容,发现几个小电容0002的阻值。应该不正常。最后换了个显卡。搞定。

这里有几个疑问:对地了显卡为什么烧不出来。还有就是把显卡上的几个对地的小电容去掉,会不会正常(忘记试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但是 几率小

网友:
这种问题还很少见

网友A:
对地了 烧不出来的话  要看你有没有限流啊  限了几A  电流小了 大件不好烧出来 另外显卡上的小电容短了  我觉得拆下来应该也不行  因为不是小电容本身短了  而是小电容在显卡上的焊盘短了  应该是

网友B:
amd的显卡上面貌似就是有几个对地短路。你也是幸运,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了 烧不出来的话  要看你有没有限流啊  限了几A  电流小了 大件不好烧出来 另外显卡上的小电 ...

电流5A,电压接近1V

网友:
电容短路的 基本直接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显卡上面貌似就是有几个对地短路。你也是幸运,换了就好了!

电感也对地呀,不单是显卡上的小电容。

网友:
这种显卡芯片很贵的 显卡坏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 电容短路了 而是显卡短路 显卡短路 烧不出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希望你试试

网友:
楼主  高手啊     这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一定喔,芯片烧鸡发热比较小

网友(2016-02-28):
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换个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