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无P3V3S5_PGOOD

楼主(2014-12-12):
同行送修一台进水苹果A1370   说不触发。拆开进水不是很严重,U6990进水腐蚀
,VIN断线,接好后3.3V出来了 。L7260也有3.3公共点也有8.3V了 。本以为修好了
装起来还是不触发,再次拆机板子有点暖,打值各电感并无微短。后来按时序图查
第8步3.3V有了,测第9步时PGOOD无电压,这个信号只连到R7965, 会不会是芯片本
身问题不出PGOOD呢?,第一次修苹果机,时序根本还没摸清。

网友:
电压出来了,但PGOOD没有。怎么办哦

网友:
拆掉R7965试试

网友A:
拆R7965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R7965试一下!!

R7965拆了,电压出来只有0.8V,还是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 短路 没有 可以换芯片 试下

网友:
仔细查 进水地方有没有腐烂漏电的地方

网友:
感觉芯片本身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手上也有这机器在搞和LZ说的情况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