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坛高手帮小弟看看分析一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14-12-12):
现在机器是这样的情况,机器能开机使用,但是玩极品飞车14和LOL这种3D的玩一会就要出现类似玻璃碎片花屏的的现象到处卡。只要切换到桌面就不会花,切换到游戏就会花屏,有时又出现一直卡2秒左右,然后屏幕白一下屏,然后右下角会出现显示器停止工作,已经恢复了,由于是瞬间出现的碎片,我拍了很多照片都看不出来,所以没有上传。出现我以为是显卡问题,我把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我把桥也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发现了了这个芯片输出不对,图纸上写的是1.8V,这个电到了CPU,桥,显卡,很有作用。但是我测试到电压居然有2.16V   然后我去测1脚PG居然才2.3V,2脚正常3.4V   3脚正常3.3V   4脚正常5.1V,条件都是正常的,就是输出不对,PG也不对,芯片我已经换了3个同型号的了,但是机器能使用,就是不能玩3D。有人说是芯片ADJ的问题,但是我测试了那两个电阻,都是正常18K和14K。我怀疑是这个电压不对导致的,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下面是图片

网友A:
芯片工作条件,我分析不出来,不过看楼主该换的都换了,不知道换个操作系统会怎么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工作条件,我分析不出来,不过看楼主该换的都换了,不知道换个操作系统会怎么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忘记说了,已经换过系统了,一摸一样的故障

网友B:
有图了,就查下9205 ADJ脚是多少V  是0.8吗?  PG不是3.3上拉的吗查下啊,这个芯片跟你说的花屏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了,就查下9205 ADJ脚是多少V  是0.8吗?  PG不是3.3上拉的吗查下啊,这个芯片跟你说的花屏应该是没有多大 ...

ADJ我用表笔一碰就会掉电,测不了,PG那个上拉是没有按上去的,写的DY,

网友:
官网打个驱动

网友:
驱动每个版本都试过了,还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