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e178fpc 5v 12V电压不稳求助

楼主(2014-12-12):
DELL e178fpc 5v 12V电压不稳求助
故障:不开机5V短路。驱动板更换、电源板5V输出位置一二极管坏。更换好
在不接驱动板时5V 正常12V变成14 V ,但是接上电原板后5V 14V 开始不停的变化。电压在3-5V变动。

请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
拉不起负载,看反馈,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