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LA-5881p主板,不亮机

楼主(2014-12-12):
上电流表有两次明显跳变,最后停在0.7不动,示波器测内存已过,测了屏接口那些信号线没问题,现在想重做PCH,不知可否。

网友:
刚才还发现屏接口有腐蚀,清理加焊后问题依旧

网友:
一般重点看腐蚀的地方     桥机会不会很大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的机子,,先烘干,,再做下桥看看

网友:
对,重点插腐蚀的地方。最好找图纸查一下。

网友:
把腐蚀地方都处理好了,桥也重做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