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c开机不显

楼主(2014-12-12):
前几天修了一笔记本,联想g460c,板号现在记不得了,不想去再去看,就写出来分享一下,之前都修过好多联想g系列的笔记本,通焊的很多,但这次很不一样,电流跑得很欢快乐的,大小写灯能控制,拆机一看有黑胶,加热显卡不显,加热北桥也不显,电流和之前没多大变化,因为有黑胶就网上查了下看有没有什么通病,看看量量,都是正常的,就刷了bios,南桥的,、ec的都写过了还是老样子,外接内接都不显,无耐,只有查图纸了,最后,查到北桥控置屏背光开启的不正常,加焊北桥显示了,本想装起来就收功,但是装起来就不显了,又重新做桥,黑胶的,掉了几个无效点,最终还是修好了,装起来给客户,收钱。。。没一会客回来说又不显了,细胞都吓死了不知道多少,接上电源一看正常,就说他电池不行了。。。

网友A:
哈哈  问题这么多啊    我以前也遇见过  电池不亮  电源亮的    后来换了个屏  好啦

网友B:
不亮时,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问题这么多啊    我以前也遇见过  电池不亮  电源亮的    后来换了个屏  好啦

的确认有换屏好的,但是我不想找屏换,更不想再拆开修电路了,能省就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时,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呀?

到是没有仔细看哈,估计是没有暗屏的,电池都是好的可以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