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何看内存是否是假的

楼主(2014-12-12):
现在市面上很多内存条假的内存,现在本人还不会识别,显卡现在假的可以看板看出来了,而内存一直还不晓得,有没有高手给说说,内存怎么一眼看出真假来,除了在官网上查,谢谢了

网友:
也来学习下,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高手出来解答下嘛!

网友:
手摸,,正品内存表面比较粗糙,,打磨条比较光滑!!

网友:
坐等学习    这可是经验会不会有人分享啊

网友:
只要价格便宜就行,有利润就搞。。。没有利润的生意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我一般是看字。清楚的是真的,假的一般不清楚。

网友:
看PCB板和芯片,总之仿得高一点金士顿售后他们也看不出来我就是搞内存条的

网友:
我也不会看,学习了,

网友:
肉眼很难看到的,难道去买一条内存还要带放大镜吗?插上用软件检测就行,不信的可以打电话官网输入防伪码

网友:
amd专用内存基本就是假的

网友:
假的都有哪些坏处?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1. 金士顿内存真假对比前言     在目前中关村中,假内存条甚为猖獗,由于目前造假者的技术越来越高,所造之假内存条也是越来越逼真,这就使得假内存条的识别越来越困难。到底如何识别假内存条?相信这是许多朋友迫切想要知道的。     由于Kingston内存品质出众,在普通消费者中拥有相当好的口碑,出货量也相对较大。所以众多造假者纷纷将目光瞄向了Kingston内存,这就使得目前市场上假Kingston内存有泛滥之势。为此,今天我们为大家精心打造了这篇《假货金士顿内存!组图大曝光及详细鉴别方法》,以图片为主,辅以文字解说。相信看完这篇文章后,朋友们都可以轻松识别出假Kingston内存。 上图就是一条假Kingston内存,朋友们应该知道,真Kingston内存的左边标签采用了一种“变色”防伪技术,改变视线的角度标签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在第二张图中,我们将内存条侧放后,发现这条假内存的标签同样可以变色。所以“变色”防伪技术已经失效。 上图是一条正品Kingston内存,采用的是一向以超频潜力出众而闻名的现代D43颗粒。在下面,我们将通过这两条内存条的对比,来教会大家如何识别出假Kingston内存。     2. 产品的左侧标签真假对比    在上图中,上为假,下为真,大家可以先试着对比一下,找一下区别    产品的左侧标签对比,上为假,下为真         区别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1)、在Kingston这个标志右上方的小圆圈,中间有个“R”字符,假内存条上的圆圈和字符都比较大,用肉眼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真内存条上的圆圈和字符都比较小,用肉眼看很难看清楚。         (2)、假内存条,标签中部的编码“1642655-0347954”,与下面的字符“ASSY IN CHINA(1)”之间的间隔,比起与上面编码"9905193-015.A00”的间隔,要宽上许多。真内存条,“9905192-012.A00”、“1868646-1830975”、“ASSY IN CHINA(1)”三行字符的间隔是一样的。         (3).假内存条,标签中部的编码“1642655-0347954”,与下面的字符“ASSY IN CHINA(1)”相比,字体的笔划上,后者明显要纤细许多;真内存条,“1868646-1830975”、“ASSY IN CHINA(1)”的字体的笔划粗细一致。 3. 内存颗粒与底板真假对比    内存颗粒对比,右为真,左为假       虽然并不是相同的内存颗粒,但也可以明显看到,右边真内存颗粒,字迹清晰,细看之下有种刀刻的感觉,字体大小和字母之间的排列均相当工整;左边的打磨假内存颗粒,字迹模糊,印上去的字迹颜色时深时浅,字体大小和字母之间的排列也比较不规则。用手摸的话,假内存颗粒因为被打磨过,所以手感会比较粗糙;真内存颗粒会比较光滑。 底板对比,右上为真,左下为假       仔细看内存颗粒的下方,真内存条大量使用优质微型贴片电容电阻,以保证内存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假内存条只在关键的部分保留少许,空焊点相当多,真是“能省则省”啊。    4. 内存颗粒清晰大图与结语 真假Kingston内存的对比主要就是以上这些点,虽然假Kingston内存条也分不同的种类,但万变不离其踪,只要您掌握了以上我们介绍的这几点,细心对比之下,就一定不会买到假内存条了。             真             假  在最后,我们提醒大家,造打磨内存的根本之处,在于打磨内存颗粒。所以辨别打磨内存的最根本之法仍是内存颗粒的对比。所以,我们将真假内存颗粒的清晰大图各发一张,朋友们可以再仔细对比一下。

网友:
一般的造假看芯片很容易看出来,  总有点脏,不规则

网友:
看马片  还有就看标签  比真的小 , 还有是 假的内存只能支持AMD的板子 ,上INTEL主板就不认了,  我们这边有商家在卖,只有行家 才看得出来,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LZ 给我加分 加分吧~

网友:
一般看K和做工质量好于不好

网友:
做工比较粗糙的应该是假条

网友:
看不出来假的 只能拿到售后区

网友:
知识已收 谢谢

网友(2015-02-03):
这个不好弄 呀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PCB电路板两侧切割的地方,就是插内存条卡在主板的那个地方,真的很光滑,假的有毛刺

网友:
把内存条放intel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