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中的短路故障维修技巧

楼主(2014-12-12):
短路故障在笔记本主板维修中非常常见,笔记本主板短路分为轻微短路和严重短路两类故障,笔记本轻微短路后可以通过数字可调电源看主板的待机电流来判断,一般情况下,待机电流大于0.1A的就属于主板有短路了,如图1所示。

笔记本严重短路后就会出现打表情况,即一插上数字可调电源,就会听到数字电源“啪”的一声响并且电流达到最大5A多,电流表超电流指示灯亮起,主供电19V也会变得很低,大约5V左右,这时候要迅速拔掉电源以防止故障扩大,如图2所示。

短路故障的维修技巧就是开路法,比如HP DV1000的+5V短路,我们可以通过电路图看一下用到+5V电压有哪些地方,如图3所示。

这里所有用到+5V电压的地方都有可能会短路,原则来讲,我们要一一断开这些电路,直到断到哪里主板不短了,那故障就在那里,但是这种方法比较麻烦,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先断开比较容易坏的元件,如南桥,因为它用5V电压也比较多,在平常的维修中要多积累易损元器件。尽管这样,这种方法还是比较慢的,还有一种比较快的方法就是“烧机法”。
  比如+5V短路,我们找到+5V上的任意一个电容,在它的正极焊上一根红线,在它的接地端焊上一根黑线,如图4所示。

然后通过数字可调电源带的鳄鱼夹分别将他们夹住,如图所示,一定要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以防烧掉其它元器件,如图5所示。

然后将数字可调电源的电压调到5V(一定不可高于这个电容上正常的电压,否则会烧掉其它元器件),将其电流调到最小,然后逐渐加大电流,在2A的时候,迅速用手去摸主板上的各个元器件,看有没有发热情况,如果哪个芯片发烫,那么就是它坏了!如果没有发热的芯片,可以再加大点电流,但是最高不要超过5A,电流太大对主板不好,容易伤断线,平常维修中,作者用这种方法均可快速判断损坏元件,如图6所示。

需用注意的是:如果短路到0欧姆,一般是烧不出来的,因为如果某个元件短到0,你烧到的电流就是主板中的铜皮中的电流,这时候不但元件本身不会发热,并且还很容易将线烧断,如果烧的过程中突然电流表回到0A,那就是烧断线了,这个主板就会很难再修,所以这种方法虽然比较快,但是也比较危险,要熟练掌握其技巧后进行灵活运用。

网友:
我是小白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技高胆大,谢谢LZ,这就是江湖传说的:烧鸡大法。我等小鸟开眼了。
小鸟学我吧,加个100mA用个玩具表测线路压,或用好表DT4281,60欧档找短路零件。

网友:
烧机大法,常用的方法,修短路的神法。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不知道怎么断开桥的5V?请教师兄断路的方法。

网友:
由于没有相关足够的图纸。。各个芯片的5V接入点在哪里很难判断。。所以盼领导多少主板图纸啊。。

网友:
终于明白了  是这样烧鸡大法,谢谢了!

网友:
烧鸡大法    不过貌似有点危险呀    要多加练习  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