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下笔记本维修中的“飞线”方法

楼主(2014-12-12):
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经常会听到一些老的维修工讲“飞一条线就好了”,所以我们觉得很神秘,好像给人的感觉,只有很高的高手才会飞线,而实际上“飞线”并没有那么神秘,接下来我以我的见解给大家讨论一下“飞线”,不足之处欢迎大家多多批评!
  所谓的飞线,一搬有两种情况,其一就是指当一个地方缺一个信号或者电压时,为了快速维修,我们不想去按部就班的查为什么丢失了信号或者电压,而是直接从别处“借”一个信号或者电压拉过来。
其二就是如果芯片和电路板之间的“铜皮”断了,导致该脚无法正常焊上,也可以采用“飞线”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以第二种情况为例,具体讲一下飞线的方法。
  首先介绍一下“飞线”的工具,如图1所示,它是免去漆的漆包线,也就是说,普通的漆包线,我们一般要刮掉外皮才可以使用,而这种不需要,它遇到电烙铁的高温后,外皮会自动脱落,所以叫:免去漆漆包线,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焊接。

具体操作方法:如图2所示,比如网卡芯片有一个脚的铜皮掉了,我们无法焊接,此时就可以查一下电路图,或者跑一下线路,看它和最近的哪个点相连,经过查看,它和附近的一个三级管B极相连,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飞一条线,可能看不太清楚,线太细了,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网友:
不做绝缘吗?我的做法,下面沿线再贴一条高温胶带,完了之后,上面再贴一条!!

网友:
多些普及帖对小白有很大提高!

网友:
有个“飞”字,肯定是高高在上的了,如果电流大电压高的飞线就要做好绝缘工作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只要在板子上多加了线都算飞线

网友(2015-11-03):
飞线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些,发一些桥、显卡掉点怎么通过飞线补点的啊

网友:
道理还是蛮简单的     就是怎么找电路啊?

网友:
还有就是怎么把桥啊什么的也飞线啊?

网友:
这些都是 焊功    要是技术很牛逼理论很牛逼 加上焊功就是 天下笔记本维修 第一次啦 啦  啦 一个小魔仙

网友:
漆包线飞线保险吗?磨啊磨,哪一天露铜了,BOOOOM~~

网友:
说真的,一次没有飞过,这边线都没有,,

网友:
一般要做好绝缘的才好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飞线,但是,太难弄了

网友(2016-01-01):
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