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闪下就灭了

楼主(2014-12-12):
一个杂牌显示器,貌似看外观是组装的,不是什么正品,连接主机通电屏幕闪下就灭了,把显示器电源线拔下来,在通电还是闪下就灭了,主机是好的,接别的显示器都正常,这是哪里的问题,有没知道的

网友A:
一般都是灯管或者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灯管或者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额,我试试,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或者高压, 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一般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如果是外置适配器的话。也可能电源坏了

网友:
都没拆机就问哪里坏了?说不定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

网友:
都没拆机就问哪里坏

网友:
据我一个月的维修经验。。。灯管或高压!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先拆来看看。。估计高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