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0-CP 09920-3 gateway 不触发

楼主(2014-12-12):
接到机器时测 不触发。拆机后一点就亮了 多次几次后又不触发了。测待机3V5V正常 开关正常,EC起振。南桥起振。打ECBios 有波。有时乱摸一一下主板有能触发了。
不触发

网友:
怀疑EC-BIOS 有问题 从论坛下了一个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直接点EC的触发点能开机吗?

网友:
按不触发的思路修

网友:
你这可能是接触问题或绝缘问题,南桥稍微加焊,机器装机注意绝缘,特别是排线有些排线有一面不绝缘,别反复试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