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IN/SI无复位

楼主(2014-12-12):
测CPU1.0V 12V 内存1.9V 总线北桥南桥都正常,BIOS刷了 就连时钟也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求大神指教!
华硕

网友:
没复位查两个PG信号!!有图纸就好搞!!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啊 无复位 查复位开启条件 那个不行就追查那个

网友:
有图吗,可以找图看看

网友:
呵呵,很大的可能就是没有pg信号到南桥,我也修过好多次了

网友:
是啊找时钟 时钟复位

网友:
没图纸的话好多时候只能望板兴叹啊。不知道具体的点量不了了啊,再说花太多时间也没用。

网友:
没复位查两个PG信号么??

网友:
按时序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