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技嘉\GA-EP43-S3L rev.1.0\开机显示后重启

楼主(2014-12-12):
主板拿到手后目测此板挺老的,氧化层厉害,估计有一定年份了,加上我们这边是海边空气中酸性挺大的
1、打值各电感都正常;
2、打值各上管的D极S极,发现CPU供电中有一相的上管DS短路,其它的下管都正常,PWM控制芯片是ISL6334,驱动芯片是ISL6612,还好及时发现,要是直接上CPU就危险了;拆下这个上管K3918测量果然是击穿了,换上一个后用二极管档测量各个上管G极对地0.8左右算正常;
3、CMOS电池正常;
4、VCCRTC正常;
5、32.768KHZ正常;
6、装上CPU假负载和内存假负载上电,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除了内核电压没出外其它都正常(VID调节的,要装上U才有);
7、装上U和内存,上电,跑码,显示......以为修好了,装上硬盘准备装系统测试,掉电了,又自动上电了,刷个官方的BIOS效果一样,试多几次后再按开关就一闪就灭了再也点不亮,心想这次是在一秒之内芯片起保护作用断电了,拆下CPU再测刚才换过的K3918,又击穿了,不敢再装上去了,老天保佑千万别烧了我的CPU,心想如果不是PWM控制芯片是ISL6334的其中一路出问题就是那一路的驱动芯片ISL6612出问题造成,要是换这两样东西吧一来没现货要网购等好几天,一来是修个主板同行一直都是30元一张,基本上是没利润了,突发奇想:要不不要这相供电了,反正4相供电有3相就能用了吧,虽然功率小了运行可能慢了,但主要能稳定使用就满足了,好,就这样试试:把这相的上管下管全拆了,上电......跑码......显示,CPU没烧万幸啊,是比以前慢了些,但是能用,后来用硬盘装了个XP测试稳定运行!
有时候在用户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这样

网友A:
ISL6334+ISL6612组合模式,ISL6612最容易坏,修好多EP43的板都是6612问题,主控芯片6334倒是没见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L6334+ISL6612组合模式,ISL6612最容易坏,修好多EP43的板都是6612问题,主控芯片6334倒是没见坏过。

哦,受教育了,这个芯片好解决,八脚的便宜又好焊

网友:
CPU的上下管拆掉一组,慢点也无所谓,可是其它的电感会很烫,这样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
上次看见一篇帖子,,也是这么修的!!最好少上了一组供电!!但听说容易出问题,,自己没这样实践过!!

网友:
这个不是太好吧

网友:
容易出问题,,小心返修

网友:
拆掉一项会不会出问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受教育了,这个芯片好解决,八脚的便宜又好焊

淘宝上2块钱一颗呀哥们,如果是2毛还差不多

网友:
八脚芯片也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