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730W开机不显示故障,断电后二次开机正常。求助

楼主(2014-12-12):
惠普工作站8730W机子,通电开机正常,能听见进系统声音,但屏幕不显示,背光也不亮,用手电照屏幕也没有显示。然后关机断电,再接上适配器,开机屏幕又可以正常显示了,进系统后运行一切正常。动过屏线,换过屏幕,无解,求助各位,是什么问题?

补充一下,短时间内连续开机都没有问题,放置一段时间,大概三四个小时之后,就出现上述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问题新进展,适配器一直通电的情况下,开机都能正常显示,只要适配器断电时间超过2个小时,开机就是黑屏的,但每次都可以进系统。

黑屏进系统后,按下休眠键,再唤醒屏幕有反应了,拿手电照能看到显示,但是背光还是不亮。关机后断掉适配器的电源,再接通电源,开机就正常了。

十分郁闷中……求助各位

网友:
哪个电容不良???

网友:
问题来了,开机无屏供电电压,应该是3.3V的吧,背光开启电压也没有,外接DVI和VGA均显示正常,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