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复位灯不亮也不闪

楼主(2014-12-12):
向大家请教一个初级的问题,新买的四位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即不亮也不闪但是能跑码,是坏的吗?

网友:
啊诊断卡,山寨的哈

网友:
如果电脑能启动,而诊断卡所有的灯不亮,那就是诊断卡坏了。

网友:
诊断卡能跑码除复位灯以外的其它灯都正常,复位灯开机时不闪,长按复位开关复位灯不亮,请问诊断卡是坏的吗?

网友:
有时候接触不好 ,不亮正常的 啊!!

网友:
诊断卡  讯维买吧   挺好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诊断卡哦,,,
有些诊断卡灯不亮是正常的,你最好测量下PCI的复位针脚是否正常,时钟,供电。

网友:
要看厂家是怎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