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10不触发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12):
机型;联想SL510,版号DAGC3AMB8I0.
故障现象;无3 5v待机不触发
检修过程;客户拿来说别人修过没修好,一检查开机没反应,经客户同意后当场拆机检查,我要求当场检查的原因是怕别人动的太烂或者缺什么东西将来说不清楚。裸版检查也没发现大的动静,只是看样子动过待机芯片PU5 ISL6237,大概检查了一下,心中有数,告诉客户200元修好,修不好不收费,客户同意开单走人,动工。也没发现短路,霉点,坏件之类,测ISL6237的工作条件,6VIN 19V ,7LDO5V 正常,14 EN1 27EN2 0.8V ,有点不正常,因别人动过有大量焊膏,我用洗板水擦干净了却发现3v5v有了,开机正常,难道就这么好了吗,心中充满疑云又暗自庆幸捡了个大便宜,试机一天正常,交给客户使用有两天又回来了,故障依旧,看来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拆机再仔细检查,发现ISL623714 27脚EN 电压又是0.8v,35vEN是由5v_AL经PR11639K电阻转换而来,PR116一端有5v,另一端0.8v,难道PR116增值了,找了一个10的电阻换上一端电压只是增加到了1.5v,可还是没有3v5v,又换了一个6237,还是老样,仔细研究图纸发现35vEN 经PR 112<NC>与PD 29相连,成了SYS-SHDN ,测与PD29 相连的PQ63PQ66也没坏,pq63B极有0.7v电压,PQ63开启将PD29电压拉低,35vEN随着变低,索性将PD29去掉,插电试机35vEN变成5v,开机正常,就这样吧,看图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无非保护上的问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装机多试试,正常,就此收工。

网友:
楼主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过程不容易啊

网友:
楼楼主确定这样没问题吧,在返修就不太好了

网友:
我的现在是有3V 5v 不开机 郁闷啊

网友:
带胶的机器 桥有问题最讨厌了